[有问必答] 请教串口IAP

楼主(2017-03-28):
我在测试串口IAP程序,通过串口接收bin文件并写入到内部flash中,可是不能执行应用程序,打开串口接收缓存,看到数据和bin文件一样。但是打开Memory看时,发现有些地址的数据是FF,有些是00(这些地方本身不是00或FF),是不是说明我的stm32芯片的flash有部分区域损坏了?导致不能执行应用程序
然后换了个flash起始地址,发现还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写的函数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大部分数据都是可以写进去的呢

网友:
你可以使用JLINK带的小软件J-Flash直接将bin文件下载的指定位置进行测试,这样就排除了是否是你的写函数问题。

楼主:
IAP的运行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我的应用程序是点亮一个灯,程序是可以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使用了systick定时中断,程序就不运行了,所以是不是除了更改flash起始地址外,还需要更改和中断相关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