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助]电容屏4.3 + V4板子问题

楼主(2017-03-29):
我先描述一下情况:
硬件是V4的板子,自己搭配的 4.3电容屏幕(官方选配)
出厂测试程序是可以的,于是我选用了教程上的第一个程序进行修改,主要修改的是 touch.c 。其中添加了ft5x06文件,但是触摸还是不好使。根据教程,第一个程序显示界面如下

但是我的屏幕显示只有

感觉很纠结,请给个解决思路,或者针对4.3电容屏幕的demo 我自己研究移植,再或者哪里有电容名驱动(单独的),刚开始接触 从出厂程序里摘出来的各种缺失!
小弟刚刚接触,望各位不吝指导!
O(∩_∩)O谢谢!!

网友:
V4板子的emWin程序未做电容屏支持,不再去做支持了。电容屏发布的比较晚。

如果需要参考的话,可以参考V5板子的,从V5网盘任意下载一个emWin例子,支持这个ft5x06,你可以参考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