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跑起来进入while(1)循环后进入HardFault

楼主(2017-03-29):
又来麻烦版主大神了。
我是用VCT6,目前就跑了一页界面。使用片内内存,申请了35kb,堆改了800.按道理内存应该够用啊

主函数大循环

内存

窗口回调函数

堆内存改大了也没用

网友:
仅看你的代码没什么问题,查一下,是不是调用了GUI_Init函数后就硬件异常了。

楼主:
没有,第一个窗口已经显示完了,进入主循环后才进入错误。心累。

网友:
0x800=2k堆栈空间跑GUI真心不够,20K也不嫌多。

楼主:
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跑DEMO  800已经足够了,而且是循环几次后直接卡死,都不好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800=2k堆栈空间跑GUI真心不够,20K也不嫌多。

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跑DEMO  800已经足够了,而且是循环几次后直接卡死,都不好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跑DEMO  800已经足够了,而且是循环几次后直接卡死,都不好找原因

大while循环里面仅做一个GUI_Delay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