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问下管理员emwin是不是这样下载的

楼主(2017-03-29):
官网下载地址

官网下载地址

选择第一项

下载到的包

下载好文件

下载好文件

解压包

解压后

解压后

emwin lib文件所在路径

lib文件所在目录

lib文件所在目录

网友:
你下载的这个是模拟器的,用于电脑端的库。芯片端的要从ST官网下载。

楼主:
奥,我也刚看了论坛其他一些帖子!官网现在最新的还是5.28吧?如何能得到最新的LIB呢?向那个帖子中你说的要从KEIL中获取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这个是模拟器的,用于电脑端的库。芯片端的要从ST官网下载。

奥,我也刚看了论坛其他一些帖子!官网现在最新的还是5.28吧?如何能得到最新的LIB呢?向那个帖子中你说的要从KEIL中获取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奥,我也刚看了论坛其他一些帖子!官网现在最新的还是5.28吧?如何能得到最新的LIB呢?向那个帖子中你说的要从KEIL中获取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20

ST官网最新的是5.32。MDK里面最新的是5.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官网最新的是5.32。MDK里面最新的是5.36。

恩,刚下载来看了下,ST得确实是5.32了!是我记错了!但是KEIL中如何确定呢,我pack installer
中升级到了7.0.0了,这个从时间上看,看着就不像啊?但是也不能升级

楼主:
原来一般都不使用pack installer更新,而是自己下载pake包来更新!下面是下载地址!
http://www.keil.com/dd2/Pack/#/eula-container

在KEIL一栏中找到
Middleware for Keil MDK-Professional and MDK-Plus
下载即可
下载完直接运行,重启pack installer即可看到已经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