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RA8876驱动求助

楼主(2017-03-29):
初学GUI请教一个问题,RA886采用SPI三线连接到STM32F103.RA8876连接有flash和SDRAM。请问该怎么驱动呢?

网友:
RA8876还没有搞过,你可以下载RAIO官方的资料包,里面应该有SPI方式的驱动代码,以前RA8875的时候,给的就挺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8876还没有搞过,你可以下载RAIO官方的资料包,里面应该有SPI方式的驱动代码,以前RA8875的时候,给的就挺全的。

RA8876和RA8875有区别呢?驱动可以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8876和RA8875有区别呢?驱动可以通用吗?

不可以,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差别很大。

知道了,谢谢了。我在看官方提供的api。我发现没有spi3的初始化程序,这需要自己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了,谢谢了。我在看官方提供的api。我发现没有spi3的初始化程序,这需要自己写吗?

官方的驱动,如果不是基于STM32的,那就自己写个,如果是基于STM32的,但不是基于SPI3的,那就先把官方的那个SPI方式调试出来,然后再弄你的SPI3,这样容易找问题。

自己的调试的时候,优先保证RA8876的ID可以读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驱动,如果不是基于STM32的,那就自己写个,如果是基于STM32的,但不是基于SPI3的,那就先把官方的那个SPI方式调试出来,然后再弄你的SPI3,这样容易找问题。

自己的调试的时候,优先保证RA8876的ID可以读取出来。

好的

网友:
RA8876性能是不错,可是那价钱加一颗M3差不多能上42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8876性能是不错,可是那价钱加一颗M3差不多能上429了。

板子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驱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