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触摸问题

楼主(2017-03-29):
1.移植的触摸有问题,鼠标显示的位置和触摸的位置不对应
2.移动鼠标,一直有拖动的轨迹。
请问这两个问题怎样解决呢,困扰很久了,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
1.  鼠标显示的位置和触摸的位置不对应,需要做触摸校准。
2.  有拖动轨迹的话,说明底层函数中的读像素点函数有问题。

楼主:
这个是电容屏,不需要校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容屏,不需要校准呢

程序里面简单处理下就行了,看看是X,Y翻转,Y镜像或者X镜像等等。

网友:
鼠标可以隐藏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可以隐藏吗
‘’

可以,有专门的API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