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大侠,如何设置背景颜色为渐变色

楼主(2017-03-30):
请教大侠,如何设置背景颜色为渐变色?

网友:
emWin有专门的梯度色函数,调用下就行,在2D函数里面。

楼主:
调用了函数,发现RA8875驱动的这个屏幕,界面颜色梯度有比较明显的颜色分裂现象,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函数GUI_DrawGradientV(0, 0, 480, 800, 0xe4a166, 0x00d7a94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用了函数,发现RA8875驱动的这个屏幕,界面颜色梯度有比较明显的颜色分裂现象,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函数GUI_DrawGradientV(0, 0, 480, 800, 0xe4a166, 0x00d7a94e);

方便的话,拍个效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