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第61章      LISTVIEW-列表控

楼主(2017-03-30):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61章      LISTVIEW-列表控件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本章节将listview控件翻译成列表控件)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STemWin支持的列表控件,列表控件类似于Excel,主要用于数据管理,而且支持动态更新,此控件非常实用,忘初学者务必掌握。
61.1 初学者重要提示
61.2 列表控件基础知识
61.3 使用GUIBuilder创建列表控件并用模拟器显示出来
61.4 官方WIDGET_ListView.c实例讲解
61.4 实验例程说明(RTOS)
61.5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61.6 总结

楼主:
61.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初学者爱问的问题简单汇总:
        (1)问题1:列表控件支持动态更新吗?
        答:可以的,本章节配套的例子已经做了动态更新支持。
       (2)问题2:列表控件可以选中单个单元吗?
        答:可以的,当前的emWin5.32版本已经开始支持,调用函数LISTVIEW_EnableCellSelec使能即可。
2、本教程配套的emWin版本是5.32,从emWin5.28版本开始,皮肤色是自动使能的,所以部分列表控件的API函数是失效的,主要是列表控件颜色设置函数,此问题也经常被初学者问。
3、列表控件的所有API函数在emWin手册中都有讲解,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位置: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里面API函数的位置:

楼主:
61.2 列表控件基础知识

        列表控件跟Excel软件是类似的,处理表格类的数据非常方便,也很实用。列表控件中包含了HEADER控件,通过HEADER可以方便的对列数据进行管理。另外官方手册中有两个名词No surrounding FRAMEWIN和With surroundingFRAMEWIN,其实很简单,No surrounding FRAMEWIN表示列表控件未创建到框架窗口,With surrounding FRAMEWIN表示列表控件创建到框架窗口上。下表显示的是列表控件的外观:

设置皮肤后显示效果如下:

61.2.1   列表控件支持的通知代码

        列表控件支持的通知代码主要是用来处理列表消息用的,列表控件主要支持五种消息事件,点击消息,释放消息,移开消息(点击了列表控件,且从列表控件所在的区域移开了但没有释放),列表控件上滚动条位置更改消息和列表控件的选择内容已更改消息。比如用户通过触摸屏点击了列表控件,窗口管理器会给列表控件父窗口回调函数发送消息WM_NOTIFY_PARENT来通知父窗口,进而再区分是五种消息中的哪一种,用户就可以在相应的消息代码里面加入要实现的功能。
        以下事件是作为WM_NOTIFY_PARENT消息的一部分由列表控件发送给其父窗口,用来区分不同的列表控件消息。

61.2.2   列表控件支持的键盘反应(输入聚焦)

       列表控件支持输入聚焦,也支持外置键盘或者类似外置键盘的输入设备给列表控件发消息。当前仅支持以下四种按键消息:
        (输入聚焦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使用外置键盘或者类似外置键盘的输入设备要用到)

特别注意一点,对于列表控件来说,要先聚焦到这个控件上了,给列表控件发送按键消息才会有反应。

61.2.3   列表控件API函数

        列表控件的API函数比较多,调用也都不难。大家只需看官方手册中的API函数说明就够用了,后面用到的函数中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再跟大家进行讲解。
        本章节教程配套例子是将列表控件配合对话框一起使用的,实际项目中也推荐大家这么做,可以很方便的进行界面管理。在对话框上面使用列表控件是通过函数LISTVIEW_CreateIndirect()来实现的。根据第41章41.7.1小节讲解的<WIDGET>_CreateIndirect()函数,GUI_WIDGET_CREATE_INFO结构体类型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GUI_WIDGET_CREATE_FUNC * pfCreateIndirect;    // 间接创建函数
const char * pName;                           // 控件名(不是所有控件都需要)
I16 Id;                                       // 控件ID
I16 x0, y0, xSize, ySize;                     // 控件的坐标位置和大小
I16 Flags;                                    // 控件用到的标志,没有就写0
I32 Para;                                     // 控件用到的参数,没有就写0
U32 NumExtraBytes;                            // 函数 <WIDGET>_SetUserData & <WIDGET>_GetUserData用到的
// 额外字节。
} GUI_WIDGET_CREATE_INFO;

        上面结构体成员里面的标记Flags和参数Para是可选的,函数LISTVIEW_CreateIndirect()没有用到参数Para,但用到了标记Flags,与函数LISTVIEW_CreateEx的形参ExFlags是等效的,具体形参ExFlags支持哪些标记参看emWin官方手册中的说明即可:
        这里举一个对话框资源列表里面创建列表控件的例子,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LISTVIEW_0 (GUI_ID_USER + 0x01)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LISTVIEW_CreateIndirect, "Listview", ID_LISTVIEW_0, 33, 21, 298, 158, 0, 0x0, 0 },
};

上面的对话框资源列表里面依次创建了框架窗口控件,列表控件。列表控件的参数和GUI_WIDGET_CREATE_INFO结构成员的对应关系如下:

pfCreateIndirect = LISTVIEW_CreateIndirect;
pName = "Listview";
Id = ID_LISTVIEW_0;
x0 = 33;
y0 = 21;
xSize = 298;
ySzie = 158;
Flags = 0;
Para = 0x0;
NumExtraBytes = 0;
对于这个对应关系要注意以下两点:
1、这里的x0y0坐标位置是相对于对话框资源列表中框架窗口的客户端窗口的位置坐标。
2、Id号,这里的Id号是用户自定义的,emWin在GUI.h文件中也定义了部分列表控件的Id号,用户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define GUI_ID_LISTBOX0   0x110
#define GUI_ID_LISTBOX1   0x111
#define GUI_ID_LISTBOX2   0x112
#define GUI_ID_LISTBOX3   0x113
#define GUI_ID_LISTBOX4   0x114
#define GUI_ID_LISTBOX5   0x115
#define GUI_ID_LISTBOX6   0x116
#define GUI_ID_LISTBOX7   0x117
#define GUI_ID_LISTBOX8   0x118
#define GUI_ID_LISTBOX9   0x119

楼主:
61.3使用GUIBuilder创建列表控件并用模拟器显示出来

        首先需要大家按照第2章2.3.4小节的说明下载STemWin的软件包,其中GUIBuilder5.32位于路径:STM32Cube_FW_F4_V1.13.0\\Middlewares\\ST\\STemWin\\Software里面

61.3.1   第一步:建立一个对话框,主体是框架窗口
1、到GUIBuilder后,打开这个软件,并按照如下方式建立一个对话框。
2、修改框架窗口大小为800*480

3、下面设置对话框标题的字体,对齐方式,和显示的文本。首先,在建立的对话框上面右击鼠标,选择Set font

        弹出如下界面,并选择字体GUI_FONT_32B_ASCII,点击OK。

设置好字体以后再设置对齐方式,还是右击鼠标,选择Set text alignment,并选择居中

配置完成后,上面的文本Framewin会居中显示,然后还是鼠标右击,选择Set title text,并更改Framewin为armfly,修改的地方在左下角:

设置好以后,对话框就算建立完毕。

61.3.2   第二步:在对话框上面建立列表控件

        (官方GUIBuilder对列表控件的支持还是相对比较全面的,功能也比较多,初学者刚使用的时候还稍有些迷茫,多在GUIBuilder操作几次,配置下相关参数,慢慢就熟练了)
        列表控件的建立方法和上面的对话框是一样的。先将列表控件拖到对话框上面,建立后的效果如下所示:

对于建立的列表控件,用户可以任意拖动,并通过鼠标调整其大小,调整方法如下:先左击选中相应控件,会出现绿色的边框,在边框的地方拖动鼠标即可修改大小,

默认情况下创建的是一行三列的列表控件,选中此控件后,看右下角属性框:

接下来,我们将其修改为三行四列,通过鼠标右击此控件,选择Add column,选择一次添加一列,设置行同理,选择Add row即可,选择一次添加一行。设置后效果如下:

下面我们将4个列宽都设置为50个像素,修改属性框中的Add column – Width即可。相应的四个标签Add column –Label分别修改为STM32-V3, STM32-V4,STM32-V5和STM32-V6。

注意一点,我们设置的列表框是三行四列,但是实际显示出来的是可以多于这个的,这是因为我们设置为三行四列仅表示我们使用了三行四列,列表框的显示效果如下:

最后,我们为三行四列共12个选项添加文本,还是通过鼠标右击此控件,选择Set item text即可,选择一次添加一个选项,具体设置哪个选项,显示什么内容,在左下角的属性框里面就可以设置:

12个选项的显示内容如下,并将字体设置为GUI_FONT_16_ASCII。

61.3.3   第三步:建立好后点击File-save

        保存方法如下:

保存后生成的文件在GUIBuilder5.32软件所在的文件夹里面:

61.3.4   第四步:在模拟器上运行GUIBuilder生成的代码

        在模拟器上面如何演示GUIBuilder生成的代码已经在第6章的6.3小节详细讲述了,这里不再赘述。可以在模拟器上面运行的完整代码如下,此代码对应的例子是V6-598_STemWin实验_Listview列表控件(模拟器):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2                          *
*        Compiled Oct  8 2015, 11:59:02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LISTVIEW_0 (GUI_ID_USER + 0x0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LISTVIEW_CreateIndirect, "Listview", ID_LISTVIEW_0, 33, 21, 298, 158, 0, 0x0, 0 }, //--------------(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Frame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
    // Initialization of 'Listview'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0); //--------------(2)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60, "STM32-V3",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3)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60, "STM32-V4",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60, "STM32-V5",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4)
    LISTVIEW_SetGridVis(hItem, 1);  //--------------(5)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60, "STM32-V6",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0, "A00"); //--------------(6)
    LISTVIEW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ASCII); //--------------(7)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0, "A01");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2, 0, "A02");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3, 0, "A03");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1, "B10");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1, "B11");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2, 1, "B12");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3, 1, "B13");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2, "C20");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2, "C21");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2, 2, "C22");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3, 2, "C23");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LISTVIEW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Listview'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创建对话框,使用GUIBulder5.32生成的对话框创建函数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50);
     }
}
/*************************** End of file ****************************/

创建的这个例子相对比较容易,主要实现了在对话框上面创建列表控件,列表控件被创建为三行四列。
1.     在对话框的资源列表中创建一个列表控件。
2.     通过函数WM_GetDialogItem获得ID为ID_LISTVIEW_0的列表控件句柄。
3.     通过函数LISTVIEW_AddColumn为列表控件添加列,此函数被调用了4次,添加了4个列。
4.     通过函数LISTVIEW_AddRow为列表控件添加行,此函数被调用了3次,添加了3行。
5.     通过函数LISTVIEW_SetGridVis来设置是否表格可见,这里是将表格设置为可见。
6.     通过函数LISTVIEW_SetItemText为列表控件中的选项添加字符,为三行四列共12个选项都添加了字符。
7.     通过函数LISTVIEW_SetFont设置列表控件中各个选项所显示文本的字体。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分辨率800*480:

对于这个创建和演示过程,强烈建议初学者实际动手操作下。

楼主:
61.4官方WIDGET_ListView.c实例讲解

        这个例子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主要功能介绍:
        这个例子很好的演示了列表控件大部分函数的使用,而且比较容易理解,适合初学者学习参考。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UI.h"
#include "LISTVIEW.h"
#include "FRAMEWIN.h"
/*********************************************************************
*
*       Defines
*
**********************************************************************
*/
#define SPEED 650
#define MSG_CHANGE_MAIN_TEXT (WM_USER + 0)
#define MSG_CHANGE_INFO_TEXT (WM_USER + 1)
//
// Recommended memory to run the sample with adequate performance
//
#define RECOMMENDED_MEMORY (1024L * 10)
/*********************************************************************
*
*       Static data
*
**********************************************************************
*/
static const GUI_COLOR Colors[]      = { 0, GUI_BLUE };
static const GUI_LOGPALETTE Palette  = {
  2,     /* bps */
  1,     /* transparency */
  Colors /* pointer to colors */
};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acBarCode[] = {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XXX_X__, XXX__XX_, X_X_X_XX, __X_XXX_,
};
static const GUI_BITMAP bmBarCode = { 96, 10, 12, 1, acBarCode, &Palette};
static const char * _aTable_1[][3] = {
  { "623499-0010001", "1", "Item 1" },
  { "623499-0010002", "2", "Item 2" },
  { "623499-0010003", "3", "Item 3" },
  { "623499-0010004", "4", "Item 4" },
  { "623499-0010005", "5", "Item 5" },
  { "623499-0010006", "6", "Item 6" },
  { "623499-0010007", "7", "Item 7" },
  { "623499-0010008", "8", "Item 8" }
};
static const char * _aTable_2[][3] = {
  { "111111-1111111", "100-A", "Item AAA" },
  { "222222-2222222", "100-B", "Item BBB" },
  { "333333-3333333", "100-C", "Item CCC" },
  { "444444-4444444", "100-D", "Item DDD" },
  { "555555-5555555", "100-E", "Item EEE" },
  { "666666-6666666", "100-F", "Item FFF" },
  { "777777-7777777", "100-G", "Item GGG" },
  { "888888-8888888", "100-H", "Item HHH" }
};
static LISTVIEW_Handle _hListView;
static char _acMainText[100];
static char _acInfoText[100];
/*********************************************************************
*
*       Static code
*
**********************************************************************
*/
/*******************************************************************
*
*       _ChangeMainText
*
*  Sends a message to the background window and invalidate it, so
*  the callback of the background window display the new text.
*/
static void _ChangeMainText(char* pStr) {   //--------------(1)
  WM_MESSAGE Message;
  Message.MsgId  = MSG_CHANGE_MAIN_TEXT;
  Message.Data.p = pStr;
  WM_SendMessage(WM_HBKWIN, &Message);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
/*******************************************************************
*
*       _ChangeInfoText
*
*  Sends a message to the background window and invalidate it, so
*  the callback of the background window display the new text.
*/
static void _ChangeInfoText(char* pStr) {  //--------------(2)
  WM_MESSAGE Message;
  Message.MsgId  = MSG_CHANGE_INFO_TEXT;
  Message.Data.p = pStr;
  WM_SendMessage(WM_HBKWIN, &Message);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GUI_Delay(SPEED);
}
/*******************************************************************
*
*       _cbBkWindow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   //--------------(3)
  switch (pMsg->MsgId) {
    case MSG_CHANGE_MAIN_TEXT:                //--------------(4)
      strcpy(_acMainText, (char const *)pMsg->Data.p);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MSG_CHANGE_INFO_TEXT:                //--------------(5)
      strcpy(_acInfoText, (char const *)pMsg->Data.p);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LISTVIEW Widget - Sample", 160, 5);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At(_acMainText, 5, 40);
      GUI_SetFont(&GUI_Font8x8);
      GUI_DispStringAt(_acInfoText, 5, 60);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Demo
*/
static void _Demo(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int Key = 0;
  int Cnt = 15;
  char acInfoText[] = "-- sec to play with header control";
  HEADER_Handle hHeader;
  hHeader = LISTVIEW_GetHeader(_hListView);     //--------------(6)
  WM_SetFocus(_hListView);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AddColumn");        //--------------(7)
  LISTVIEW_AddColumn(_hListView, 100, "EAN",         GUI_TA_CENTER);
  GUI_Delay(SPEED / 2);
  LISTVIEW_AddColumn(_hListView,  50, "Order #\\0x0", GUI_TA_CENTER);
  GUI_Delay(SPEED / 2);
  LISTVIEW_AddColumn(_hListView, 100, "Description", GUI_TA_CENTER);
  GUI_Delay(SPEED / 2);
  _ChangeInfoText("SCROLLBAR_CreateAttached");  //--------------(8)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_hListView, SCROLLBAR_CF_VERTICAL);
  GUI_Delay(SPEED / 2);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AddRow");          //--------------(9)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Table_1); i++) {
    LISTVIEW_AddRow(_hListView, _aTable_1[i]);
    GUI_Delay(SPEED / 3);
  }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IncSel");         //--------------(10)
  for (i = 0; i < LISTVIEW_GetNumRows(_hListView); i++) {
    LISTVIEW_IncSel(_hListView);
    GUI_Delay(SPEED / 4);
  }
  GUI_Delay(SPEED / 4);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DecSel");         //--------------(11)
  for (i = 0; i < LISTVIEW_GetNumRows(_hListView); i++) {
    LISTVIEW_DecSel(_hListView);
    GUI_Delay(SPEED / 4);
  }
  GUI_Delay(SPEED / 4);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SetTextAlign");   //--------------(12)
  LISTVIEW_SetTextAlign(_hListView, 0, GUI_TA_RIGHT);
  GUI_Delay((int)(SPEED * 0.7))
;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SetColumnWidth"); //--------------(13)
  LISTVIEW_SetColumnWidth(_hListView, 1, 70);
  GUI_Delay((int)(SPEED * 0.7));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TextColor"); //--------------(14)
  HEADER_SetTextColor(hHeader, GUI_BLUE);
  GUI_Delay((int)(SPEED * 0.7));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SetItemText"); //--------------(15)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Table_2); i++) {
    for (j = 0; j < GUI_COUNTOF(_aTable_2[i]); j++) {
      LISTVIEW_SetItemText(_hListView, j, i, _aTable_2[i][j]);
    }
  }
  GUI_Delay(SPEED / 2);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SetBkColor"); //--------------(16)
  LISTVIEW_SetBkColor(_hListView, 0, GUI_YELLOW);
  GUI_Delay((int)(SPEED * 0.7));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SetGridVis"); //--------------(17)
  LISTVIEW_SetGridVis(_hListView, 1);
  GUI_Delay((int)(SPEED * 0.7));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Height");   //--------------(18)
  HEADER_SetHeight(hHeader, 30);
  GUI_Delay((int)(SPEED * 0.7));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BitmapEx"); //--------------(19)
  HEADER_SetBitmap(hHeader, 0, &bmBarCode);
  GUI_Delay((int)(SPEED * 0.7));
  while ((Key != GUI_KEY_ENTER) && (Cnt > 0)) { //--------------(20)
    acInfoText[0] = '0' + (Cnt / 10);
    acInfoText[1] = '0' + (Cnt-- % 10);
    _ChangeInfoText(acInfoText);
    GUI_Delay(1000);
    Key = GUI_GetKey();
  }
}
/*********************************************************************
*
*       _DemoListView
*/
static void _DemoListView(void) {
  _ChangeMainText("LISTVIEW control without parent");
  _ChangeInfoText("LISTVIEW_Create");
  _hListView = LISTVIEW_Create(10, 80, 300, 89, 0, 1234, WM_CF_SHOW, 0); //--------------(21)
  GUI_Delay(SPEED / 2);
  _Demo();
  _ChangeInfoText("WM_DeleteWindow");
  WM_DeleteWindow(_hListView);  //--------------(22)
  GUI_Delay(SPEED);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 Check if recommended memory for the sample is available
  //
  if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 RECOMMENDED_MEMORY) {
    GUI_ErrorOut("Not enough memory available.");
    return;
  }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GUI_CURSOR_Show();
  while(1) {
    _DemoListView();
  }
}

1.     此函数用于桌面窗口文本的更新,具体实现是通过函数WM_SendMessage给桌面窗口发自定义消息MSG_CHANGE_MAIN_TEXT,然后再调用函数WM_InvalidateWindow将桌面窗口无效,从而会触发窗口管理器去执行MSG_CHANGE_MAIN_TEXT消息,但不是调用了函数WM_InvalidateWindow后立即去执行的,而是在调用了函数GUI_Delay,GUI_Exec或者WM_Exec后才去执行的。
2.     同第1条解释中的函数一样,也是用桌面窗口文本的更新。
3.     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4.     用于处理函数_ChangeMainText发来的自定义消息MSG_CHANGE_MAIN_TEXT,将要显示的文本复制到缓冲_acMainText里面,然后调用函数WM_InvalidateWindow会触发桌面窗口去执行重绘消息WM_PIANT,在此消息里面绘制缓冲_acMainText里面的文本。
5.     用于处理函数_ChangeInfoText发来的自定义消息MSG_CHANGE_INFO_TEXT,将要显示的文本复制到缓冲_acInfoText里面,然后调用函数WM_InvalidateWindow会触发桌面窗口去执行重绘消息WM_PIANT,在此消息里面绘制缓冲_acMainText里面的文本。
6.     通过函数LISTVIEW_GetHeader获得列表控件中header控件的句柄。
7.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LISTVIEW_AddColumn给列表控件添加列。
8.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SCROLLBAR_CreateAttached给列表控件添加垂直滚动条。
9.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LISTVIEW_AddRow给列表控件添加行。
10.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LISTVIEW_IncSel递增选取行。
11.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LISTVIEW_DecSel递减选取行。
12.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LISTVIEW_SetTextAlign设置列表控件的文本对齐(是指各个选项中的文本,而不是header控件上显示的文本)。
13.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LISTVIEW_SetColumnWidth设置列的宽度。
14.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HEADER_SetTextColor设置列表控件上header控件的文本显示颜色。
15.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LISTVIEW_SetItemText设置列表控件中各个选项显示的文本。
16.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LISTVIEW_SetBkColor设置列表控件的背景色。
17.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LISTVIEW_SetGridVis设置列表控件的网格是否可见。
18.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HEADER_SetHeight设置列表控件上header控件的高度。
19.  这一小段程序演示函数HEADER_SetBitmapEx设置列表控件上header控件的位图显示。
20.  这一小段程序比较巧妙,设置15s的延迟供用户操作列表控件,如果在15s期间,用户通过键盘按下了回车键,将直接退出演示,如果未按下回车键,15s后再退出。
21.  通过函数创建LISTVIEW_Create创建列表控件。
22.  通过函数WM_DeleteWindow删除列表控件。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61.5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596_STemWin实验_Listview列表控件,支持动态更新(RTOS)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学习列表控件的使用。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GUI任务在对话框上面创建了一个列表控件,列表控件被创建为三行四列,共12个选项,其中第一个选项和最后一个选项的文本,每100ms更新一次,这里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计数功能。
        4.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LISTVIEW_0 (GUI_ID_USER + 0x01)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LISTVIEW_CreateIndirect, "Listview", ID_LISTVIEW_0, 30, 20, 350, 160, 0, 0x0, 0 },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HEADER_Handle hHeader;
     char    buf[10];
     static char  Value = 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
              // 初始列表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0);
              /* 设置列表控件中header控件的所显示文本的字体 */
              hHeader = LISTVIEW_GetHeader(hItem);
              HEADER_SetFont(hHeader, GUI_FONT_16_ASCII);
              /* 添加四列表,调用一次函数LISTVIEW_AddColumn添加一列 */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STM32-V3",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STM32-V4",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STM32-V5",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STM32-V6",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添加三行,调用一次函数LISTVIEW_AddRow添加一行 */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 为列表控件三行四列共12个选项全部添加文本 */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0, "A00");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0, "A01");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2, 0, "A02");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3, 0, "A03");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1, "B10");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1, "B11");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2, 1, "B12");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3, 1, "B13");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2, "C20");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2, "C21");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2, 2, "C22");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3, 2, "C23");

              /* 设置列表控件选项中所显示文本的字体 */
              LISTVIEW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ASCII);
              /* 设置列表控件表格可见 */
              LISTVIEW_SetGridVis(hItem, 1);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LISTVIEW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break;
                       }
              }
              break;

         case WM_TIMER:
              /* 每100ms更新一次列表控件中第一个选项和最后一个选项所显示的文本,这里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计数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0);
              sprintf(buf, "%d", Value++);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0, buf);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3, 2, buf);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Dlg;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创建对话框 */
     hDlg = CreateFramewin();

     /* 为对话框创建一个溢出时间是100ms的定时器 */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Dlg), 0, 100, 0);

     while(1)
     {
          GUI_Delay(50);
     }
}

楼主:
61.6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597_STemWin实验_Listview列表控件,支持动态更新(裸机)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学习列表控件的使用。
        2.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GUI任务在对话框上面创建了一个列表控件,列表控件被创建为三行四列,共12个选项,其中第一个选项和最后一个选项的文本,每100ms更新一次,这里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计数功能。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系统栈大小为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LISTVIEW_0 (GUI_ID_USER + 0x01)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LISTVIEW_CreateIndirect, "Listview", ID_LISTVIEW_0, 30, 20, 350, 160, 0, 0x0, 0 },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HEADER_Handle hHeader;
     char    buf[10];
     static char  Value = 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
              // 初始列表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0);
              /* 设置列表控件中header控件的所显示文本的字体 */
              hHeader = LISTVIEW_GetHeader(hItem);
              HEADER_SetFont(hHeader, GUI_FONT_16_ASCII);
              /* 添加四列表,调用一次函数LISTVIEW_AddColumn添加一列 */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STM32-V3",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STM32-V4",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STM32-V5",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80, "STM32-V6",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添加三行,调用一次函数LISTVIEW_AddRow添加一行 */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 为列表控件三行四列共12个选项全部添加文本 */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0, "A00");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0, "A01");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2, 0, "A02");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3, 0, "A03");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1, "B10");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1, "B11");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2, 1, "B12");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3, 1, "B13");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2, "C20");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1, 2, "C21");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2, 2, "C22");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3, 2, "C23");

              /* 设置列表控件选项中所显示文本的字体 */
              LISTVIEW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ASCII);
              /* 设置列表控件表格可见 */
              LISTVIEW_SetGridVis(hItem, 1);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LISTVIEW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break;
                       }
              }
              break;

         case WM_TIMER:
              /* 每100ms更新一次列表控件中第一个选项和最后一个选项所显示的文本,这里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计数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0);
              sprintf(buf, "%d", Value++);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0, 0, buf);
              LISTVIEW_SetItemText(hItem, 3, 2, buf);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Dlg;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创建对话框 */
     hDlg = CreateFramewin();

     /* 为对话框创建一个溢出时间是100ms的定时器 */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Dlg), 0, 100, 0);

     while(1)
     {
         GUI_Delay(50);
     }
}

楼主:
61.7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了LISTVIEW控件的基础使用方法。希望大家可以把本期教程中讲的例子运行下,然后自己设计一个相关的例子进行试验学习。教程中只是使用了部分的LISTVIEW控件API,其它的API大家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