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7-03-31):
与开发板配到的触摸屏是一个5寸的触摸屏,触摸屏的电路中,有一个U1触摸屏控制电路,但我看了下触摸屏,他的U1的地方并没有焊这个芯片,请问这是为什么,那芯片的IIC控制信号是如何来控制触摸屏的?

网友:
我们的触摸PCB板子多合一的,可以焊接成电阻触摸屏,GT811电容触摸屏,FT5X06电容触摸屏。
你所说的没有焊接的U1触摸芯片应该是GT811,而你使用的FT5X06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