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F429驱动5寸屏,移植了demo后出现的异常询问

楼主(2017-04-01):
硬件是现在公司的主板,没有在V6板子上测试过,使用16位sdram,24位800*480的屏幕。

在设置颜色模式时,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地方:
1.使用_CM_RGB565和_CM_RGB888,demo几乎都能显示,但是_CM_ARGB8888时,图片和文字都正常,部分区域是色块或者条纹,感觉上是使用alpha的区域。
2._CM_RGB565和_CM_RGB888下,Radial menu的选中框颜色不对,具体见图片。
3._CM_RGB888在页面切换时会出现短暂花屏,_CM_RGB565不会。

三种颜色模式下能正常显示的包括:
1.介绍文字等,bmp图片等。
2.色条显示正常。

关于LTDC和DMA2D的设置,还没看出什么问题,请版主指点一二,谢谢!
附图较大,请看官见谅!

网友:
先用芯片的内部SRAM做emWin的动态内存看看。在GUIConf.C文件里面设置的。

楼主:
现在是使用内部ram做动态内存的,100k。
下午还测试了多缓冲:
RGB565正常,radial menu测试下,看不到撕裂的效果了
RGB888显示不正常,在水平方向上不规律花屏,但是能大致看到显示内容。
ARGB8888下还是之前的样子,正常显示文本类,不正常部分依旧。

这些现象是否是和dma2d的颜色宽度设置有关呢?
ps:
去年买v6的板子学习的,然后设计一个产品,用的RGB565模式,功能都正常,当时基本没关注过驱动部分……
现在的产品需要使用RGB888或者ARGB8888,折腾三天才基本能显示,上论坛求帮助也是无奈,周围没有用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使用内部ram做动态内存的,100k。
下午还测试了多缓冲:
RGB565正常,radial menu测试下,看不到撕裂的效果了
RGB888显示不正常,在水平方向上不规律花屏,但是能大致看到显示内容。

网友:
使用RGB888或者ARGB8888,相比RGB565,LTDC的时钟要降低一半,你降低一半看看。
另外,如果使用的我们的那个驱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了。

楼主:
多谢指导!
我将LTDC时钟降到12.5M之后RGB888的花屏现象没有了,显示效果和RGB565一样了,除了那个选中框的颜色有点问题。
ARGB8888没有变化,还是老样子。
现在整个工程都是基于HAL库开发的,官方的驱动我试过,没有armfly的功能好使,我就把V6的标准库驱动用到的函数替换成了HAL库版本。
虽然还没找到哪里问题,但估计是出在移植上,有进展我会在这里更新一下,这边已经是emwin的一个高地了,希望遇到类似问题的人一起交流。

PS:用HAL库已经是趋势了,希望armfly能考虑给emwin 整个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导!
我将LTDC时钟降到12.5M之后RGB888的花屏现象没有了,显示效果和RGB565一样了,除了那个选中框的颜色有点问题。
ARGB8888没有变化,还是老样子。
现在整个工程都是基于HAL库开发的,官方的驱动我试过,没有armfly的功能好使,我就把V6的标准库驱动用到的函数替换成了HAL ..

按说RBG888能够使用了,ARGB8888也是没有问题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alpha通道,你查看下底层中涉及到alpha通道的设置。

我们的F1和F4系列板子不会做HAL库了,标准库已经成熟了,网上基于标准库可参考的例程也非常多,用HAL库没什么意义,F4系列的标准库现在还在更新的。
后面我们做H7系列开发板用HAL,因为只有HA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