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emWin实战教程V2.0】  第63章      ST

楼主(2017-04-01):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63章      STemWin皮肤色设置方法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STemWin皮肤色,皮肤色就是控件的外设效果,设置皮肤色就是设置控件的外观。很多时候,根据项目要求需要设置出不同外观的界面,此时设置皮肤色就派上用场了。
63.1 初学者重要提示
63.2 皮肤色设置基础知识
63.3 皮肤色相关API函数
63.4 皮肤色属性修改方法
63.5 自定义皮肤色回调函数的方法
63.6 实验例程说明(RTOS)
63.7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63.8 总结

楼主:
63.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建议初学者在学习本章节前,将官方手册中皮肤章节开头的基础知识也学习下。
2、设置控件的皮肤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设置控件的皮肤回调函数,另一种是设置皮肤的属性,本章节主要为大家讲解这两种方法。
3、皮肤色的所有API函数在emWin手册中都有讲解,下图是中文版手册里面通用API函数位置,具体到支持皮肤色的控件,在此手册的18.8小节到18.16小节分别进行说明。

        下图是英文版手册里面通用API函数的位置,具体到支持皮肤色的控件,在此手册的22.8小节到22.19小节分别进行说明:

楼主:
63.2 皮肤色设置基础知识

        总的来说,控件的外观设置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典的外观设置,另一种就是本章节要讲解的皮肤色设置。这两种方式的API函数完全是独立的,各自操作各自的,互不通用。
        前面第47章节为大家讲解的按钮控件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各种按钮效果可以认为是第三种设置方法。
大家仅需知道这种方法也可以设置外观即可,无需纠结这种方法应该属于前面两种外观设置的哪一类。
u  经典外观
        经典的外观设置函数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背景色设置,比如按钮控件的BUTTON_SetBkColor()函数,单选按钮的RADIO_SetBkColor()和滑块控件的SLIDER_SetBkColor()等。另外还有一小部分控件带有自绘制函数,比如列表框的LISTBOX_SetOwnerDraw函数,通过此函数也可以设置外观。
u  皮肤色设置
        这个是我们本章节的重点,设置控件的皮肤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设置控件的皮肤回调函数,另一种是设置皮肤的属性。本章节把这两种方法给大家讲解下如何使用。
--------------------------------------------------
emWin5.32支持皮肤色的控件以及对应的默认皮肤回调函数:

控件默认的皮肤色回调函数是被emWin库封装起来的,用户是无法查看的。

楼主:
63.3 皮肤色相关API函数

       下面是控件通用的皮肤设置函数,注意,函数的前缀<WIDGET>可以是任何支持皮肤色的控件前缀,比如BUTTON,CHECKBOX,FRAMEWIN等:

这几个函数可以简单的分成以下四组进行说明:
u  <WIDGET>_DrawSkinFlex()
       此函数是单独一组,这个函数在用户自定义皮肤回调函数的时候才会用到。皮肤回调函数的命令是非常多的,用户自定义皮肤回调函数时无法将这些命令全部都实现,此时就可以调用这个函数来处理未实现的命令,依然采用默认方式实现。
u  <WIDGET>_GetSkinFlexProps()
u  <WIDGET>_SetSkinFlexProps()
        这两个函数是一组,一个是用来获取控件的皮肤属性,另一个是用来设置皮肤属性。
u  <WIDGET>_SetDefaultSkin()
u  <WIDGET>_SetSkin()
        这两个函数是一组,用来设置皮肤色回调函数的,其中函数<WIDGET>_SetDefaultSkin()是设置此种类型的所有控件,而函数<WIDGET>_SetSkin()仅是指定此种类型控件中的某一个。比如函数BUTTON_SetDefaultSkin()设置所有按钮控件,而函数BUTTON_SetSkin仅是指定某一个按钮控件。
u  <WIDGET>_SetDefaultSkinClassic()
u  <WIDGET>_SetSkinClassic()
        这两个函数是一组,用来设置经典外观,其中函数<WIDGET>_SetDefaultSkinClassic()是设置此种类型的所有控件,而函数<WIDGET>_SetSkinClassic()仅是指定此种类型控件中的某一个。比如函数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设置所有按钮控件,而函数BUTTON_SetSkinClassic()仅是指定某一个按钮控件。

楼主:
63.4 皮肤色属性修改方法

        这种方法简单易用,推荐初学者使用。但是具体到某个控件时该如何实现呢?我们这里以按钮控件为例进行说明(任何其它控件都是一样的思路),每个支持皮肤色的控件,手册中都有专门的讲解,下面是中文版手册中按钮部分的讲解:

在这个小节的开头,手册给出按钮控件的皮肤设计细节:

针对上面截图中的每个字母,手册中都专门给出了解释:

为了配置这些选项,emWin专门将其定义为结构体BUTTON_SKINFLEX_PROPS:

有了这个结构体后,用户只需配合函数BUTTON_GetSkinFlexProps()和BUTTON_SetSkinFlexProps()就可以设置皮肤色属性了。另外要注意,使用这两个函数配置的时候,按钮控件是有按下,聚焦,启用和禁止四种状态的皮肤色,用户要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状态。
        这里我们举一个可以在模拟器上面运行的完整代码如下,此代码对应的例子是V6-603_STemWin实验_控件皮肤色设置之皮肤属性修改法(模拟器):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2                          *
*        Compiled Oct  8 2015, 11:59:02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34, 35, 177, 52,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BUTTON_SKINFLEX_PROPS BUTTON_Props; //--------------(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Frame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0_1);
    BUTTON_SetText(hItem, "Button");
     /* 获取按钮启动状态的皮肤 */
     BUTTON_GetSkinFlexProps(&BUTTO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ENABLED); //--------------(2)
     BUTTON_Props.aColorFrame[0] = 0x000080FF;                           //--------------(3)
     BUTTON_Props.aColorFrame[1]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Frame[2]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Lower[0]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Lower[1]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Upper[0]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Upper[1] = 0x000080FF;
     /* 设置按下启动状态的皮肤色 */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ENABLED); //--------------(4)
     /* 设置聚焦状态的皮肤色 */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FOCUSSED); //--------------(5)
     BUTTON_Props.aColorFrame[0]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Frame[1]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Frame[2]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Lower[0]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Lower[1]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Upper[0]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Upper[1] = GUI_GREEN;
     /* 设置按下状态的皮肤色 */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PRESSED); //--------------(6)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创建对话框,使用GUIBulder5.32生成的对话框创建函数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10);
     }
}
/*************************** End of file ****************************/

创建的这个例子相对比较容易,主要是在对话框上面创建了一个按钮控件,并修改了按钮的皮肤属性。
1.     定义按钮的皮肤色结构体变量BUTTON_SKINFLEX_PROPS。
2.     通过函数BUTTON_GetSkinFlexProps获取按钮启动状态时的皮肤属性,启动状态对应的索引是BUTTON_SKINFLEX_PI_ENABLED。
3.     我们这里将按钮的皮肤参数全部设置为同一种颜色0x000080FF,实现扁平化效果。未设置的皮肤参数依然使用系统默认的。
4.     通过函数BUTTON_SetSkinFlexProps设置按钮启动状态时的皮肤属性,启动状态对应的索引是BUTTON_SKINFLEX_PI_ENABLED。
5.     通过函数BUTTON_SetSkinFlexProps设置按钮聚焦状态时的皮肤属性,聚焦状态对应的索引是BUTTON_SKINFLEX_PI_FOCUSSED。
6.     通过函数BUTTON_SetSkinFlexProps设置按钮按下状态的皮肤属性,按下状态对应的索引是BUTTON_SKINFLEX_PI_PRESSED。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分辨率800*480:

对于这个创建和演示过程,强烈建议初学者实际动手操作。

楼主:
63.5 自定义皮肤色回调函数的方法

        通过重新定义皮肤色回调函数来修改皮肤的方法不推荐初学者使用,因为稍麻烦,而且容易出错,推荐采用修改皮肤属性的方法。当然,如果这种方法用熟练了,也是没有问题的。
        皮肤色自定义回调函数的书写形式如下(所有支持皮肤色的控件都是这种形式)
int <WIDGET>_DrawSki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 Draw the background */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_TEXT:
/* Draw the text */
break;
case WIDGET_ITEM_CREATE:
/* Additional function calls required to create the widget */
break;
................ /* 其余省略未写 */
}

        这么一小段代码里面最关键的是结构体变量WIDGET_ITEM_DRAW_INFO,此变量的定义如下:

结构体变量WIDGET_ITEM_DRAW_INFO里面最主要是Cmd处理命令。关于这个命令,官方手册中给出了20多个命令类型,我们这里就不列举出来了,大家参看官方手册即可。
        具体到每个控件时,不是20多个命令类型都支持的,不同的控件,支持的命令类型有所不同。我们这里依然以按钮控件为例给大家进行说明,按钮控件支持的4种命令如下:

有了这些基础知识后,用户只需使用函数BUTTON_SetDefaultSkin或者BUTTON_SetSkin就可以重新定义按钮的皮肤色。另外要注意,自定义皮肤色回调函数时,按钮控件是有按下,聚焦,启用和禁止四种状态的皮肤色,用户要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状态。
        这里我们举一个可以在模拟器上面运行的完整代码如下,此代码对应的例子是V6-604_STemWin实验_控件皮肤色设置之皮肤回调函数自定义法(模拟器),重点看皮肤回调函数的实现方法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2                          *
*        Compiled Oct  8 2015, 11:59:02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34, 35, 177, 52,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_DrawSkin_BUTTON
*/
static int _DrawSkin_BUTTO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1)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2)
      //
      // 扁平化风格按钮
      //
      GUI_SetColor(0xA8A851);
      if (BUTTON_IsPressed(pDrawItemInfo->hWin)) { //--------------(3)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else {
       GUI_AA_Draw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break;
  default:
    //
    // Use the default skinning routine for processing all other commands
    //
    return BUTTON_DrawSkinFlex(pDrawItemInfo);   //--------------(4)
  }
  return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Frame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0_1);
    BUTTON_SetText(hItem, "Button");
     BUTTON_SetSkin(hItem, _DrawSkin_BUTTON); //--------------(5)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创建对话框,使用GUIBulder5.32生成的对话框创建函数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10);
     }
}
/*************************** End of file ****************************/

创建的这个例子相对比较容易,主要实现了在对话框上面创建一个按钮控件,并重新设置了此按钮的皮肤效果。
1.     按钮控件的皮肤回调函数。
2.     这里仅处理了绘制背景命令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3.     通过函数BUTTON_IsPressed来判断按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的话,通过函数GUI_AA_FillRoundedRect绘制一个填充的圆角矩形,如果未按下,通过函数GUI_AA_DrawRoundedRect绘制一个圆角矩形边框。
4.     除了绘制背景命令,其它所有命令依然使用按钮默认的皮肤回调函数BUTTON_DrawSkinFlex。
5.     通过函数BUTTON_SetSkin设置按钮控件ID_BUTTON_0的皮肤。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分辨率800*480:

对于这个创建和演示过程,强烈建议初学者实际动手操作。

楼主:
63.6  实验例程说明(RTOS)

配套例子:
        V6-601_STemWin实验_控件皮肤色设置(RTOS)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学习皮肤色的设置方法。
        2.     设置皮肤色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修改皮肤属性,另一种是重新设置皮肤回调函数。
        3.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2.     K2按键按下,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3.     GUI任务主要在对话框上面创建了框架窗口和两个按钮控件,其中框架窗口和一个按钮控件是采用修改皮肤属性实现新的皮肤效果,另一个按钮控件是设置皮肤回调函数实现新的皮肤效果。
        4.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实现按键和触摸扫描。
              App Task MspPro任务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App Task UserIF  任务:按键消息处理。
              App Task COM   任务:暂未使用。
             App Task GUI    任务:GUI任务。
μCOS-III任务调试信息(按K1按键,串口打印):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μCOS-III任务栈大小在os_cfg.h文件中配置:
#defin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512u
#define  APP_CFG_TASK_GUI_STK_SIZE                        1024u
        任务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每个任务的栈大小如下:
App Task Start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MspPro任务 :2048字节。
       App Task UserIF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COM   任务:2048字节。
App Task GUI    任务:4096字节。
系统栈大小分配:
        μCOS-III的系统栈大小在os_cfg_app.h文件中配置:
        #define  OS_CFG_ISR_STK_SIZE                      512u
        系统栈大小的单位是4字节,那么这里就是配置系统栈大小为2KB。
μCOS-III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五个μCOS-III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实现截图功能,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void *p_arg)
{
     uint32_t ulStart, ulEnd;
     OS_ERR      err;
     uint8_t       Pic_Name = 0;
     char buf[20];
     (void)p_arg;

     while(1)
     {
          /*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
         OSSemPend((OS_SEM *)&SEM_SYNCH,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buf,"0:/PicSave/%d.bmp",Pic_Name);

              /*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
              ulStart = OSTimeGet(&err);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Lock(&err);

              /*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会进行创建 */
              result = f_mkdir("0:/PicSave");

              /* 创建截图 */
              result = f_open(&file,buf,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
              GUI_BMP_Serialize(_WriteByte2File, &file);

              /*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
             result = f_close(&file);

              /* 开启调度锁 */
              OSSchedUnlock(&err);

              /*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
              ulEnd = OSTimeGet(&err);
              ulEnd -= ulStart;

              App_Printf("截图完成,耗时 = %dms\\r\\n", ulEnd);
              Pic_Name++;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KeyCode;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报警 */

     while (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OSTimeDly(2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om
*    功能说明: 暂未使用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AppTaskCOM(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OSTimeDly(50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GUI
*    功能说明: GUI任务,最低优先级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OS_CFG_PRIO_MAX - 4u
*********************************************************************************************************
*/
static void AppTaskGUI(void *p_arg)
{
    (void)p_arg;       /* 避免编译器告警 */

     while (1)
     {
         MainTask();
     }
}

emWin任务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includes.h"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2)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34, 35, 177, 52,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34, 150, 177, 52, 0, 0x0, 0 },
};
/*
*********************************************************************************************************
*    函 数 名: _DrawSkin_BUTTON
*    功能说明: 按钮皮肤回调函数
*    形    参: pDrawItemInfo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int _DrawSkin_BUTTO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 绘制按钮背景命令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 实现扁平化效果*/
              GUI_SetColor(0xA8A851);
              /* 如果按钮按下,或者填充的圆角矩形,如果未按下,绘制圆角边框 */
              if (BUTTON_IsPressed(pDrawItemInfo->hWin))
              {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else
              {
                   GUI_AA_Draw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break;
         default:
              /* 除了绘制背景命令,其它所有命令依然使用默认的按钮皮肤回调函数 */
              return BUTTON_DrawSkinFlex(pDrawItemInfo);
     }

     /* 防止警告 */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FRAMEWIN_SKINFLEX_PROPS Framewi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ROPS BUTTON_Props;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 获取激活状态下框架窗口的皮肤参数 */
              FRAMEWIN_G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 FRAMEWIN_SKINFLEX_PI_ACTIVE);
              Framewin_Props.aColorFrame[1] = GUI_RED;
              Framewin_Props.aColorFrame[2] = GUI_RED;
              Framewin_Props.aColorTitle[0] = GUI_RED;
              Framewin_Props.aColorTitle[1] = GUI_RED;
              Framewin_Props.Radius = 0;
              /* 设置框架创建激活状态下的皮肤 */
              FRAMEWIN_S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 FRAMEWIN_SKINFLEX_PI_ACTIVE);
              /* 设置框架创建未激活状态下的皮肤 */
              FRAMEWIN_G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 FRAMEWIN_SKINFLEX_PI_INACTIVE);

              //
              // 初始按钮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0_1);
              BUTTON_SetText(hItem, "Button0");
              /* 获取按钮启动状态的皮肤 */
              BUTTON_GetSkinFlexProps(&BUTTO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ENABLED);
              BUTTON_Props.aColorFrame[0]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Frame[1]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Frame[2]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Lower[0]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Lower[1]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Upper[0]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Upper[1] = 0x000080FF;
              /* 设置按下启动状态的皮肤色 */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ENABLED);
              /* 设置聚焦状态的皮肤色 */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FOCUSSED);
              BUTTON_Props.aColorFrame[0]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Frame[1]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Frame[2]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Lower[0]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Lower[1]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Upper[0]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Upper[1] = GUI_GREEN;
              /* 设置按下状态的皮肤色 */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PRESSED);

              //
              // 初始化按钮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0_1);
              BUTTON_SetText(hItem, "Button1");
              /* 设置按钮的皮肤回调函数 */
              BUTTON_SetSkin(hItem, _DrawSkin_BUTTON);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创建对话框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50);
     }
}

楼主:
63.7 实验例程说明(裸机)

配套例子:
        V6-602_STemWin实验_控件皮肤色设置(裸机)
实验目的:
        1.     本实验主要学习皮肤色的设置方法。
        2.     设置皮肤色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修改皮肤属性,另一种是重新设置皮肤回调函数。
        3.     emWin功能的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实验内容:
       1.     GUI任务主要在对话框上面创建了框架窗口和两个按钮控件,其中框架窗口和一个按钮控件是采用修改皮肤属性实现新的皮肤效果,另一个按钮控件是设置皮肤回调函数实现新的皮肤效果。
STemWin界面显示效果:
        800*480分辨率界面效果。

STemWin动态内存配置:
        GUIConf.c文件中的配置如下:
#define EX_SRAM   1/*1 used extern sram, 0 used internal sram */
#if EX_SRAM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8)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endif

        通过宏定义来配置使用内部SRAM还是外部的SDRAM做为emWin的动态内存,当配置:
#define EX_SRAM    1 表示使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8MB。
#define EX_SRAM    0 表示使用内部S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大小100KB。
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所有emWin例子都是用外部SDRAM作为emWin动态内存。
STemWin底层接口配置: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共12项emWin配置:
/*
**********************************************************************************************************
                                          用户可以配置的选项
**********************************************************************************************************
*/
/* 0. 在官方代码的基础上再做优化,官方的部分函数效率低,耗内存, 0表示优化 */
#define emWin_Optimize   0
/*
  1.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驱动已经做了显示屏自适应,支持4.3寸,5寸和7寸屏
     这里填写自适应显示屏中的最大分辨率。
*/
#define XSIZE_PHYS       800
#define YSIZE_PHYS       480
/* 2.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define NUM_BUFFERS      3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3. 没有图层激活时,背景色设置, 暂时未用到 */
#define BK_COLOR         GUI_DARKBLUE
/*
   4. 重定义图层数,对于STM32F429/439,用户可以选择一个图层或者两个图层,不支持三图层
      (1). 设置GUI_NUM_LAYERS = 1时,即仅使用图层1时,默认触摸值是发送给图层1的。
       (2). 设置GUI_NUM_LAYERS = 2时,即图层1和图层2都已经使能,此时图层2是顶层,
            用户需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如下两个地方。
            a. 在bsp_touch.c文件中的函数TOUCH_InitHard里面设置参数State.Layer = 1,1就表示
               给图层2发送触摸值。
            b. 调用GUI_Init函数后,调用函数GUI_SelectLayer(1), 设置当前操作的是图层2。
*/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5. 设置图层1和图层2对应的显存地址
      (1) EXT_SDRAM_ADDR 是SDRAM的首地址。
      (2)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是图层1的显存地址。
       (3)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是图层2的显存地址。
       (4) 每个图层的显存大小比较考究,这里进行下简单的说明。
           如果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 = 32位色ARGB8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24位色RGB888,显存的大小: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3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16位色RGB566,ARGB1555, ARGB4444,AL88,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2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颜色模式 = 8位色L8,AL44,那么显存的大小就是: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1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将开发板配套的16MB的SDRAM前8MB分配给LCD显存使用,后8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对于24位色,16位色,8位色,用户可以对其使能三缓冲,并且使能双图层。但是32位色也使能三缓冲和双
       图层的话会超出8MB,所以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做显存和emWin动态内存的分配调整。
         举一个例子,对于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使能32位色,三缓冲,那么最终一个图层需要的大小就是
      800 * 480 * 4 * 3  = 4.394MB的空间,如果是双图层,已经超出8MB的分配范围。

      (5)为了方便起见,图层2的宏定义LCD_LAYER1_FRAME_BUFFER中的参数4是按照32位色设置的,如果用户的图层1
         使用的是8位色,这里填数字1,如果是16位色,这里填2,如果是24位色,这里填3。
*/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EXT_SDRAM_ADDR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XSIZE_PHYS * YSIZE_PHYS * 4 * NUM_VSCREENS *
NUM_BUFFERS)
/*
   6. STM32F429/439支持的颜色模式,所有模式都支持,用户可任意配置。
      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 如果用户选择了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CD闪烁比较厉害的话,
           请降低LTDC的时钟大小,在文件bsp_tft_429.c的函数LCD_ConfigLTDC里面设置。
           a. 一般800*480分辨率的显示屏,ARGB8888或者RGB888模式LTDC时钟选择10-20MHz即可。
           b. 480*272分辨率的可以高些,取20MHz左右即可。
       (2) 16位色或者8位色模式,LTDC的时钟频率一般可以比24位色或者32位色的高一倍。
*/
#define _CM_ARGB8888      1
#define _CM_RGB888        2
#define _CM_RGB565        3
#define _CM_ARGB1555      4
#define _CM_ARGB4444      5
#define _CM_L8            6
#define _CM_AL44          7
#define _CM_AL88          8
/* 7. 配置图层1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 8. 配置图层2的的颜色模式和分辨率大小 */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RGB565
#define XSIZE_1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1           YSIZE_PHYS
/* 9. 单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1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0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0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0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0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0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0!
#endif
/* 10. 双图层情况下,根据用户选择的颜色模式可自动选择图层2的emWin的驱动和颜色模式 */
#if (GUI_NUM_LAYERS > 1)
#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8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8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32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8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888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24
#elif (COLOR_MODE_1 == _CM_RGB56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565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1555)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1555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RGB44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M4444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if (COLOR_MODE_1 == _CM_L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666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44)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161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8
#elif (COLOR_MODE_1 == _CM_AL88)
  #define COLOR_CONVERSION_1 GUICC_88666I
  #define DISPLAY_DRIVER_1   GUIDRV_LIN_16
#else
  #error Illegal color mode 1!
#endif
#else
#undef XSIZE_0
#undef YSIZE_0
#define XSIZE_0       XSIZE_PHYS
#define YSIZE_0       YSIZE_PHYS
#endif
/*11. 配置选项检测,防止配置错误或者某些选项没有配置 */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对于这12个配置选项,注释说明已经比较详细。默认情况下,本教程配套的emWin例子都是用的三缓冲,RGB565格式,且仅使用单图层。
程序设计:
栈大小分配:
       系统栈大小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文件中配置:

       栈大小的单位是字节,那么这里配置系统栈大小为8192字节。
主函数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进入emWin主函数 */
     MainTask();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bsp.c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I2C();         /* 配置I2C总线 */
     bsp_InitSPIBus();       /* 配置SPI总线 */

     bsp_InitSFlash();       /* 初始化SPI Flash */

     bsp_InitExtSDRAM();   /* 初始化SDRAM */
     bsp_DetectLcdType();  /* 检测触摸板和LCD面板型号, 结果存在全局变量 g_TouchType, g_LcdType */

     TOUCH_InitHard();    /* 初始化配置触摸芯片 */
     LCD_ConfigLTDC();     /* 初始化配置LTDC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挂载文件系统 */
}

emWin功能的具体实现(在MainTask.c文件里面):
#include "MainTask.h"
#include "bsp.h"
/*
*********************************************************************************************************
*                                         宏定义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2)
/*
*********************************************************************************************************
*                           GUI_WIDGET_CREATE_INFO类型数组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34, 35, 177, 52,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34, 150, 177, 52, 0, 0x0, 0 },
};
/*
*********************************************************************************************************
*    函 数 名: _DrawSkin_BUTTON
*    功能说明: 按钮皮肤回调函数
*    形    参: pDrawItemInfo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int _DrawSkin_BUTTON(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 绘制按钮背景命令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 实现扁平化效果*/
              GUI_SetColor(0xA8A851);
              /* 如果按钮按下,或者填充的圆角矩形,如果未按下,绘制圆角边框 */
              if (BUTTON_IsPressed(pDrawItemInfo->hWin))
              {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else
              {
                   GUI_AA_Draw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
pDrawItemInfo->y1, 6);
              }
              break;
         default:
              /* 除了绘制背景命令,其它所有命令依然使用默认的按钮皮肤回调函数 */
              return BUTTON_DrawSkinFlex(pDrawItemInfo);
     }

     /* 防止警告 */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_cbDialog
*    功能说明: 对话框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FRAMEWIN_SKINFLEX_PROPS Framewi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ROPS BUTTON_Props;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hItem, "armfly");

              /* 获取激活状态下框架窗口的皮肤参数 */
              FRAMEWIN_G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 FRAMEWIN_SKINFLEX_PI_ACTIVE);
              Framewin_Props.aColorFrame[1] = GUI_RED;
              Framewin_Props.aColorFrame[2] = GUI_RED;
              Framewin_Props.aColorTitle[0] = GUI_RED;
              Framewin_Props.aColorTitle[1] = GUI_RED;
              Framewin_Props.Radius = 0;
              /* 设置框架创建激活状态下的皮肤 */
              FRAMEWIN_S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 FRAMEWIN_SKINFLEX_PI_ACTIVE);
              /* 设置框架创建未激活状态下的皮肤 */
              FRAMEWIN_GetSkinFlexProps(&Framewin_Props, FRAMEWIN_SKINFLEX_PI_INACTIVE);

              //
              // 初始按钮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0_1);
              BUTTON_SetText(hItem, "Button0");
              /* 获取按钮启动状态的皮肤 */
              BUTTON_GetSkinFlexProps(&BUTTO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ENABLED);
              BUTTON_Props.aColorFrame[0]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Frame[1]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Frame[2]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Lower[0]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Lower[1]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Upper[0] = 0x000080FF;
              BUTTON_Props.aColorUpper[1] = 0x000080FF;
              /* 设置按下启动状态的皮肤色 */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ENABLED);
              /* 设置聚焦状态的皮肤色 */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FOCUSSED);
              BUTTON_Props.aColorFrame[0]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Frame[1]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Frame[2]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Lower[0]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Lower[1]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Upper[0] = GUI_GREEN;
              BUTTON_Props.aColorUpper[1] = GUI_GREEN;
              /* 设置按下状态的皮肤色 */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PRESSED);

              //
              // 初始化按钮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0_1);
              BUTTON_SetText(hItem, "Button1");
              /* 设置按钮的皮肤回调函数 */
              BUTTON_SetSkin(hItem, _DrawSkin_BUTTON);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创建对话框 */
     CreateFramewin();

     while(1)
     {
         GUI_Delay(50);
     }
}

楼主:
63.8总结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了两种修改皮肤色的方法,实际项目中用到的地方不少,望初学者务必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