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调用GUI_DrawBitmap后,再调用GUI_Clear,则只能清除刚才图片大小的区域

楼主(2017-04-01):
  使用STemWin532,IAR编译器,移植后,写下几句简单的显示,如下: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DrawBitmap(&bmAdultIcon,10,10);

  GUI_Clear();

第1个  GUI_Clear()能把屏幕清除为蓝色,  GUI_DrawBitmap(&bmAdultIcon,10,10)能够正常显示图片;而第2个GUI_Clear()只能把刚才显示的图片区域清除掉。为什么?

网友:
正常,因为第二次调用函数 GUI_Clear();还是以你的 GUI_SetBkColor(GUI_BLUE); 进行清除的。

楼主:
第二次清除不能满屏清除,只清除了刚才显示图片的一小块区域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我移植时写的LCD_FillWindow,没有加前后两句LCD_SetWindow()调用,加了以后问题解决。

void LCD_FillWindow(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32 i,all_point=0;

    all_point=(ex-sx+1)*(ey-sy+1);

    LCD_SetWindow(sx,sy,ex,ey);
    LCD_SetCursor(sx,sy);                    // Page 58 of SSD2119 datasheet

    //预备写GRAM
    LCD_REG_ADDRESS = 0x22;

    for(i=0; i<all_point; i++)
        LCD_DATA_ADDRESS = color;

    LCD_SetWindow(0,0,0x13F,0x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