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双绞线分类(STP,UTP,三类线,五类线,超五类)

楼主(2017-04-02):
参考来源:
非屏蔽双绞线: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9%E7%B5%9E%E7%B7%9A
双绞线:http://baike.baidu.com/item/%E5% ... E7%BA%BF?fr=aladdin
双绞线:https://en.wikipedia.org/wiki/Twisted_pair
==============================================
根据有无屏蔽层,双绞线分为屏蔽双绞线(Shielded Twisted Pair,STP)与非屏蔽双绞线(Unshielded Twisted Pair,UTP)。
非屏蔽双绞线(英语:Unshielded Twisted Pair,UTP)是一种数据传输线,由四对不同颜色的传输线互相缠绕所组成,每对相同颜色的线传递著来回两方向的电脉冲,这样的设计是利用了电磁感应相互抵销的原理来屏蔽电磁干扰。UTP广泛用于以太网路(局域网络)和电话线中。非屏蔽双绞线电缆最早在1881年被用于贝尔发明的电话系统中。1900年美国的电话线网络亦主要由UTP所组成,它们由电话公司所拥有。
     目前UTP被广泛用于电脑网络,但由于使用过长的UTP电缆传输数据会引致讯号衰减问题,惟其价格较光纤和同轴电缆低,因此UTP主要用作短途传输,一般不多于100米。UTP电缆末端通常连接RJ-45,以便插入到与其相容的连接埠中。非屏蔽双绞线电缆具有以下优点:
1.无屏蔽外套,直径小,节省所占用的空间,成本低;
2.重量轻,易弯曲,易安装;
3.将串扰减至最小或加以消除;
4.具有阻燃性;
5.具有独立性和灵活性,适用于结构化综合布线。因此,在综合布线系统中,非屏蔽双绞线得到广泛应用。
非屏蔽双绞线横切面:
屏蔽双绞线内部结构

楼主:
参考来源:
屏蔽双绞线: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C%E7%BB%9E%E7%BA%BF
双绞线:http://baike.baidu.com/item/%E5% ... E7%BA%BF?fr=aladdin
双绞线:https://en.wikipedia.org/wiki/Twisted_pair
==============================================
屏蔽双绞线(英语:Shielded Twisted Pair,STP),是一种广泛用于数据传输的铜质线材。此种线由四组两条一对地互相缠绕并包装在绝缘管套中的铜线所组成,四对不同颜色的传输线互相缠绕,每对相同颜色的线传递著来回两方向的电脉冲,这样的设计是利用了电磁感应相互抵销的原理来屏蔽电磁干扰。
双绞线外的金属网(通常是铜质)可以进一步屏蔽传输线,使之不受外部电磁场干扰,同时作为接地之用。但这种额外的保护结构降低了线材的弹性。这种线常用在以太网(局域网络)中,屏蔽双绞线额外的保护结构提高了此种线材的单位价格。
屏蔽双绞线的其它规格:
F/UTP双绞线:总屏蔽层为铝箔屏蔽,没有线对屏蔽层的屏蔽双绞线;
U/FTP双绞线:没有总屏蔽层,线对屏蔽为铝箔屏蔽的屏蔽双绞线;
SF/UTP双绞线:总屏蔽层为丝网+铝箔的双重屏蔽,线对没有屏蔽的双重屏蔽双绞线;
S/FTP双绞线:总屏蔽层为丝网,线对屏蔽为铝箔屏蔽的多重屏蔽双绞线;
U/UTP双绞线:即通常所说的UTP双绞线,非屏蔽双绞线。
STP横截面:

F/UTP:

S/FTP:

楼主:
双绞线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