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RJ45接口(8P8C)

楼主(2017-04-0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8P8C
8P8C,也称RJ45,是以太网使用双绞线连接时常用的一种连接器插头。
8P8C(8 position 8 contact)的意思是8个位置(Position,指8个凹槽)、8个触点(Contact,指8个金属接点)。

网友A(2019-11-18):
硬汉大佬,我想问下:为啥有些RJ45的4和5引脚接电源正,而有些RJ45的4和5引脚不接电源正?还有如何测试单片机网络的极限吞吐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佬,我想问下:为啥有些RJ45的4和5引脚接电源正,而有些RJ45的4和5引脚不接电源正?还有如何测试单片 ...

那个是4线方式

网友A:
硬汉大佬,这貌似跟POE有点关系,但POE供电是48V,有点懵。HR911105A的第4和第5引脚悬空,不影响使用,不知道有啥潜在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佬,这貌似跟POE有点关系,但POE供电是48V,有点懵。HR911105A的第4和第5引脚悬空,不影响使用,不 ...

不清楚你这个咋回事了。

网友(2020-06-12):
我想是不是:带隔离的RJ45的4和5引脚接电源正,不带隔离的RJ45不接,不知对不对

网友(2020-07-26):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佬,我想问下:为啥有些RJ45的4和5引脚接电源正,而有些RJ45的4和5引脚不接电源正?还有如何测试单片 ...

你说的应该是电压型PHY的接法,这个要看PHY芯片,一般有两种,一种电流型的,一种是电压型的,低功耗的以太网PHY一般都是电压型的接法。

附一个电压型PHY网口部分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