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和 串口屏 开发的问题 框架很疑惑

楼主(2017-04-04):
博主,你好,我公司的产品的LCD方案目前都是采用的串口屏的方案,7.0寸  800*40分辨率      开发过程就是 美工切图,然后串口屏就是不断的刷屏,刷图片,就跟安卓APP 回调刷图一样;    刷图很快,他内部还是是图片存在 NAND FLASH 上的,用SD卡升级;       我现在很疑惑的是  我也想用EMWIN刷图,包括按键BUTTON也是刷图来做;     用你们的 V6板子,从SDRAM中刷到 LCD倒是 15毫秒就进去了,但是 从SD卡加载图片到 SDRAM就耗时达到613毫秒,这个时间太长了,    我想的方案提前把可能的下一步要刷的界面加载到SDRAM中,这样会快一些当然也比较废内存,,,我还没有仔细看 博主的  音乐和视频播放器的工程;   所以不知道这种方案可行吗? 还是博主可以推荐一些 方案?

网友:
Re:emwin  和 串口屏 开发的问题 框架很疑惑

上电后显示个logo,让系统加载下就好了。1-2秒所有的就加载完毕了,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显示个logo,让系统加载下就好了。1-2秒所有的就加载完毕了,这个可以有。

每个 界面 串口屏都是采用的  刷图的方式 ,不光 开头的 LOGO哈?总共 我工程里面有几十张 图片   对应不同的设置 和显示 界面,当然界面上还有文本显示 和 按钮 ,按钮也不是标准的按钮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 界面 串口屏都是采用的  刷图的方式 ,不光 开头的 LOGO哈?总共 我工程里面有几十张 图片   对应不同的设置 和显示 界面,当然界面上还有文本显示 和 按钮 ,按钮也不是标准的按钮形式

网友:
STemWin和串口屏什么关系,这个没搞懂,是用emWin做了个串口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mWin和串口屏什么关系,这个没搞懂,是用emWin做了个串口屏吗

目前使用用的串口屏开发的,我想把他改为emwin来做,,,,但是我目前理解的是  串口屏都是通过刷图片覆盖的方式来实现效果,,,EMWIN是通过函数画出来的,感觉不要弄

网友:
Re:emwin  和 串口屏 开发的问题 框架很疑惑

串口屏优点是用起来比较简单,界面也可以很漂亮,刷屏速度较快,价格便宜;缺点是要串口线通信,抗干扰差,对复杂控制要求不能满足。
跑GUI的产品优点是逻辑控制强,抗干扰好;缺点是成本较高,对开发人员要求较高,界面想做精美一点不是那么容易。
串口屏产品是大量使用贴图的,图片都是经过PC软件处理过,不需要解码,不需要缩放,不需要转换像素格式,可以直接显示,所以刷屏速度较快。

网友:
几十张图片开机加载到SDRAM不太现实,SD卡直接调用显示不知道能不能优化到理想速度,最可行的方法是和串口屏一样用nand flash,我们用的是FPGA+nand做显示,可以了解下:neqee.com
精美、便捷的emWin界面设计-GL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使用用的串口屏开发的,我想把他改为emwin来做,,,,但是我目前理解的是  串口屏都是通过刷图片覆盖的方式来实现效果,,,EMWIN是通过函数画出来的,感觉不要弄

刷屏,刷图片不用担心,用F429绰绰有余。你有多少图片要存取,搞个双SDRAM,弄个128MB,足够你用了。

SD卡加载你要想办法去优化,有个办法是使用FatFS获得图片的地址后,直接调用SDIO的multiblock函数读取,速度可以到10MB/S左右。已经是sd class4的极限了。

网友:
Re:emwin  和 串口屏 开发的问题 框架很疑惑

市场上的串口屏所用的芯片都是比较低挡的,如果用F429来做,速度可以飞起来,完全不用做什么优化。把图片放nand里就行了(最好用PC软件处理成裸RGB数据),工控产品不要放SD卡,稳定性不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市场上的串口屏所用的芯片都是比较低挡的,如果用F429来做,速度可以飞起来,完全不用做什么优化。把图片放nand里就行了(最好用PC软件处理成裸RGB数据),工控产品不要放SD卡,稳定性不佳。

不是的,慢是因为读取的太慢,并不是SDRAM和F429慢,一般情况下SD卡的速度也就2-3MB/S,速度完全跟不上,比如一共有10M的图片,上电后怎么搞,至少得加载个3-4秒到SDRAM,楼主就是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现在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刷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