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重绘问题

楼主(2017-04-06):
在做项目时,外部一个(全局)变量改变了,要求窗口根据变量进行重绘(窗口没有其他控件),请问各位大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使窗口重绘?

网友:
可以调用使窗口无效的函数WM_InvalidateWindow()
或者函数WM_Paint()都可以

楼主:
这样好像不行
我有两个窗口,一个有控件可以改变全局变量,另一个窗口什么控件都没有,用作马上显示改变的内容,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好像不行
我有两个窗口,一个有控件可以改变全局变量,另一个窗口什么控件都没有,用作马上显示改变的内容,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1.  控件改变变量就在控件的回调函数就好了
2.  想立马改变,你的变量在哪里被更新,就直接给这个窗口发自定义消息就好了。

网友:
没有控件的窗口可以考虑直接将数据画到窗口中。 数据变化的时候,直接用背景色覆盖原先的数据然后再画新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好像不行
我有两个窗口,一个有控件可以改变全局变量,另一个窗口什么控件都没有,用作马上显示改变的内容,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有控件的窗口发生全局变量变更事件时,发送消息给另一个窗口,触发那个窗口的WM_PAINT事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