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DrawStreamedBitmapEx函数应该怎么使用

楼主(2017-04-06):
我需要显示一张480*320的图片,没有使用SDRAM,MCU内部flash也只剩10k了,所以把图片放在外部flash,这样的话应该是从外部flash读取一部分,显示一部分,这个函数我不太清楚应该怎么使用,还要和GUI_GET_DATA_FUNC 函数一起使用

1.这个指针p应该指向什么,外部flash的地址吗
2.ppData是用来存放从flash读取的数据吗
3.NumBytesReq是一次读取数据的大小吗

网友:
可以学习新版emWin教程的流位图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010

另外这个函数,看教程中BMP章节就可以了,这个回调函数部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习新版emWin教程的流位图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010

另外这个函数,看教程中BMP章节就可以了,这个回调函数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
老师你的那个例子是将整个图片先加载到SDRAM,再进行显示,我现在没有SDRAM,只能读取一部分显示一部分,也可以用您那个例子来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的那个例子是将整个图片先加载到SDRAM,再进行显示,我现在没有SDRAM,只能读取一部分显示一部分,也可以用您那个例子来做吗

看教程中BMP章节就可以了,这个回调函数部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