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RL-TCPnet的性能测试参数

楼主(2017-04-07):
(图片)

网友:
想问下,这里的测试数据是局域网中主机间测试结果,还是连接到外网后,和外网主机通信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这里的测试数据是局域网中主机间测试结果,还是连接到外网后,和外网主机通信测试结果?

局域网,如果你的是外网的话,得弄个100Mbps带宽的网络,这样可以达到全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局域网,如果你的是外网的话,得弄个100Mbps带宽的网络,这样可以达到全速。

我用的stm32f407 + RTX + USB + PPP拨号 + 4G网卡(USB接口),SIM卡用的是移动的流量卡,TCP连接到外网服务器后发送数据,速度稳定在30KB/s左右,请问还有优化空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tm32f407 + RTX + USB + PPP拨号 + 4G网卡(USB接口),SIM卡用的是移动的流量卡,TCP连接到外网服务器后发送数据,速度稳定在30KB/s左右,请问还有优化空间吗?

这个应该是你的卡的问题吧,应该在卡上面做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的卡的问题吧,应该在卡上面做优化。

谢谢回复啊
我先换个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