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按钮实现问题

楼主(2017-04-07):
如图所示,像这种按钮是用的图片还是说是用的自定义画图实现的呀?
还是干脆只用了2D图形库就画出来了?
2D库肯定是能实现这种外观的,但不用BUTTON控件的话,触摸逻辑这些肯定会比较麻烦的

网友:
贴图就好了。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就好了。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

有例程么?从来没用过这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例程么?从来没用过这种功能

新版emWin教程,按键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emWin教程,按键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好的,谢谢了,先看看。
好像那个pdf太大了,动不动就卡死
估计是我的电脑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emWin教程,按键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另外,在网上找到一种这样实现按钮贴图的方式,看他说的好像是直接修改了ewmin的实现方式。
http://blog.csdn.net/neqee/article/details/513179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在网上找到一种这样实现按钮贴图的方式,看他说的好像是直接修改了ewmin的实现方式。
http://blog.csdn.net/neqee/article/details/51317925

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皮肤章节即可。修改皮肤回调函数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emWin教程,按键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现在碰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按钮的文字显示也是在自定义的回调函数里面实现的。不能使用BUTTON_SetText()进行单独设置么?
在有多个按钮时,只是使用统一的外形,按钮名称还是不同的。
估计还得做点曲折的方式才能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碰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按钮的文字显示也是在自定义的回调函数里面实现的。不能使用BUTTON_SetText()进行单独设置么?
在有多个按钮时,只是使用统一的外形,按钮名称还是不同的。
估计还得做点曲折的方式才能实现了

通过函数BUTTON_GetText获取下,这个函数会获取到你的BUTTON_SetText(),然后GUI_DispString显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函数BUTTON_GetText获取下,这个函数会获取到你的BUTTON_SetText(),然后GUI_DispString显示即可。

果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皮肤章节即可。修改皮肤回调函数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例程里面还有一点不太理解。
就是在自定义的BUTTON绘制回调函数里面,获取BUTTON的位置坐标和外形大小的问题。
具体说就是WM_GetClientRect(&Rect);这个函数获取的这个Rect的值是哪里来的?
是从资源列表中中BUTTON的初始长度和宽度里面的值?
也就是说,在自定义绘制BUTTON外形时,是通过资源列表中设置的显示坐标和默认的BUTTON为长廊形的长度和宽度值?然后,再来修改BUTTON的外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例程里面还有一点不太理解。
就是在自定义的BUTTON绘制回调函数里面,获取BUTTON的位置坐标和外形大小的问题。
具体说就是WM_GetClientRect(&Rect);这个函数获取的这个Rect的值是哪里来的?
是从资源列表中中BUTTON的初始长度和宽度里面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哦,这个Rect记录的是BUTTON对自身的相对坐标,即
Rect.x0 = 0
Rect.y0 = 0
Rect.x1 = BUTTON长度
Rect.y1 = BUTTON宽度

网友:
窗口系统在控件内绘图时都是用相对坐标,也即是以控件客户区左上角为原点。
其实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验证,例如你绘制一个矩形(0, 0), (100, 100),你看看它出现在什么地方就会立即明白,比在这里问更快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哦,这个Rect记录的是BUTTON对自身的相对坐标,即
Rect.x0 = 0
Rect.y0 = 0
Rect.x1 = BUTTON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窗口系统在控件内绘图时都是用相对坐标,也即是以控件客户区左上角为原点。
其实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验证,例如你绘制一个矩形(0, 0), (100, 100),你看看它出现在什么地方就会立即明白,比在这里问更快解决问题。

当然在回复时也是在反复的验证的
只是如果不系统总结一下的话,理解起来不是那么深刻,总是会感觉像是试出来的,下次就不一定灵了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会影响到下一步的调用2D库绘制外形的参数使用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