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汉字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07):
GUI_FLASH const GUI_CHARINFO GUI_FontHZKai_24_CharInfo[109] = {

{ 24, 24, 3, (void GUI_FLASH *)&acFontHZKai_24_b1a3},/* 保 96 */
{ 24, 24, 3, (void GUI_FLASH *)&acFontHZKai_24_b1b8},/* 备 97 */

}

/* 备   保 */
GUI_FLASH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FontHZKai_24_Propb1= {
      0xb1a3,
      0xb1b8,
      &GUI_FontHZKai_24_CharInfo[96],
      (void *)&GUI_FontHZKai_24_Propb9
};

只能显示“保”不能显示“备”,敬请各路高手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可以参考下,新版emWin教程的汉字章节,做的比较全面: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非常感谢,我研究一下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