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页面下如何实现背景框

楼主(2017-04-07):
如图,要实现这种有背景标记的效果。
图中的,蓝色背景色框是在页面创建时,在WM_PAINT消息里面设置的。
但是,我想要的是,在准备输入EDIT时,才在对应的一行显示出这个背景框。
我在WM_NOTIFY_PARENT消息里面的EDIT控件的WM_NOTIFICATION_CLICKED消息里面调用如下: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RoundedRect(5,260,794,300,10);
但是没有效果,并没有出现背景框

这种效果能实现么?

网友:
可以学习下新版emWin教程第65章: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习下新版emWin教程第65章: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看了下里面的方法,选了种WM_SelecWindow()在按钮消息里面画的方式,但又有个新问题
这种方法把文字给盖住了
有没有方法处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里面的方法,选了种WM_SelecWindow()在按钮消息里面画的方式,但又有个新问题

这种方法把文字给盖住了
有没有方法处理下

文字是不是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是不是控件。

是啊,用的TEXT
控件和直接2D显示文字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用的TEXT
控件和直接2D显示文字有区别?

网友:
改成不用控件,直接文本显示,你绘制完毕背景的时候,再显示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