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T5x06电容触摸板(不管IIC通信又没成功)是不是只要手按在触摸板上,INT引脚就
专业做地暖控制器

楼主(2017-04-07):
请教下,FT5x06电容触摸板(不管IIC通信又没成功)是不是只要手按在触摸板上,INT引脚就应该输出低电平?

网友:
我们没用INT引脚,我们的是查询方式,仅引出I2C引脚。

理论上是的,具体你看5X06的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没用INT引脚,我们的是查询方式,仅引出I2C引脚。

理论上是的,具体你看5X06的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1

if ((PORT_TP_INT->IDR & PIN_TP_INT) == 0)  你们的这一句不是读的ft5306的INT引脚的电压吗?自己看手册理解的是,只要一上电触摸,INT就输出低电平,自己买的触摸板,上电触摸还是高电平,不知道触摸板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if ((PORT_TP_INT->IDR & PIN_TP_INT) == 0)  你们的这一句不是读的ft5306的INT引脚的电压吗?自己看手册理解的是,只要一上电触摸,INT就输出低电平,自己买的触摸板,上电触摸还是高电平,不知道触摸板有没有坏

刚注意到这个,还真有这么个代码,如果是我们这里买的,那就联系旺旺,看看是不是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注意到这个,还真有这么个代码,如果是我们这里买的,那就联系旺旺,看看是不是屏有问题。

好的,我问问.INT输出高低电平只是和是否触摸有关系吧.和iic通信是否成功没多大关系吧?iic通信只是为了读触摸坐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问问.INT输出高低电平只是和是否触摸有关系吧.和iic通信是否成功没多大关系吧?iic通信只是为了读触摸坐标的吧

对的。I2C主要是通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I2C主要是通信用的。

突然发现FT5306这个寄存器可以读值来确定是否是滑动的值,来确定朝哪里滑动的

This register describes the gesture of a valid touch.
Address  Bit Address  Register Name  Description
Op,01h  7:0  Gesture ID[7:0]   Gesture ID
                                          0x10 Move UP
                                          0x14 Move Left
                                          0x18 Move Down
                                          0x1C Move Right
                                          0x48 Zoom In
                                          0x49 Zoom Out
                                          0x00 No Gesture
实际仿真时,我左右滑动没读到值,难道ft5306不支持滑动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发现FT5306这个寄存器可以读值来确定是否是滑动的值,来确定朝哪里滑动的

This register describes the gesture of a valid touch.
Address  Bit Address  Register Name  Description

网友:
没用过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功能。

你们按键的滑动效果都用的emwin吗?哪里有源码可供参考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按键的滑动效果都用的emwin吗?哪里有源码可供参考不

按键的滑动效果还是触摸的滑动效果。

emWin是用的Motion功能的,emWin没有源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