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STM32自带MAC学习记录

楼主(2017-04-07):
现在看下STM32参考手册中的MAC章节,将重要的知识点整理下。

网友:
请教硬汉哥,现在我用stm32f407+lwip做的设备,现在要给设备分配MAC地址,这个地址好像要去IEEE申请,比较麻烦。请问可以用st的OUI吗或有其他解决方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硬汉哥,现在我用stm32f407+lwip做的设备,现在要给设备分配MAC地址,这个地址好像要去IEEE申请,比较麻烦。请问可以用st的OUI吗或有其他解决方法没

局域网的话,随意设置,你的这些设备应该都是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的吧,然后通过他们链接的外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局域网的话,随意设置,你的这些设备应该都是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的吧,然后通过他们链接的外网。

网友:
是的,这些设备都接到公共交换机上的,交换机可以连接外网。。设备不会直接连接外网的。。

这么说随意设置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些设备都接到公共交换机上的,交换机可以连接外网。。设备不会直接连接外网的。。

这么说随意设置没有问题了?

我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可以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