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有提供关于 FreeRTOS+Lwip的例子或者文档啊 ?

楼主(2017-04-09):
请教下,有没有提供关于 FreeRTOS+Lwip的例子或者文档啊 ?

网友:
你不是在用HAL吗,直接CubeMX生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在用HAL吗,直接CubeMX生成就好了。

我直接生成的在移植时总是提示这个错误,那个错误,也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提示的错误头文件明明包含,该定义的也定义了,所以现在也比较茫然了啊

这个就是在 portrasm.s 里面提示错误,使用 CubeMX自动生成的则完全木有问题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生成的在移植时总是提示这个错误,那个错误,也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提示的错误头文件明明包含,该定义的也定义了,所以现在也比较茫然了啊

  这个就是在 portrasm.s 里面提示错误,使用 CubeMX自动生成的则完全木有问题这个

网友:
HAL库的话,在HAL库的软件包里面有制作好的例子,比如F7探索版字,F7综合板子,都有配套一个综合Demo。里面就是这连个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库的话,在HAL库的软件包里面有制作好的例子,比如F7探索版字,F7综合板子,都有配套一个综合Demo。里面就是这连个的组合。


你好,我找了一下貌似没有找到啊,能否提供一下这个路径啊 ???

网友:
ST官方有移植好的例程,修改下就可以直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官方有移植好的例程,修改下就可以直接使用的

你好,现在是我没有找到那个文件啊,能否提供一下文件路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