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实际应用中EDIT控件中模式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7-04-09):
在一些应用中,会为了让用户更好的了解参数的特性和方便设置,会要求固定显示出一个小数点且这个小数点并不能被清除。
然尔,在触屏操作模式下,并不像是按键操作模式下,可以通过左右键来对输入位置进行选择。只能通过弹出虚拟键盘来进行输入。
因此,就并不适合再通过方向键来进行输入位选择了。
那么这时,EDIT该选用什么模式来进行输入呢?

网友:
自己多试试吧。

网友A(2018-11-14):
请教一下,图片中edit控件光标下那个字符的颜色变成绿色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图片中edit控件光标下那个字符的颜色变成绿色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有API可以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API可以设置的。

是EDIT_SetBkColor(EDIT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 GUI_COLOR Color);这个函数吗?
手册上这个函数第二个形参只有两种选择EDIT_CI_DISABLED和EDIT_CI_ENAB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EDIT_SetBkColor(EDIT_Handle hObj, unsigned int Index, GUI_COLOR Color);这个函数吗?
手册上这个 ...

你用的版本是不是低了下,看我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版本是不是低了下,看我的这个

现在用的emwin5.30,哪个版本才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