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icon图标的显示方法

楼主(2017-04-10):
目前试过三种图标的显示方式:

本人用的方案是F407+SRAM(1M)+SD+SPI FLASH+RA8875;
1、将图标信息制作成.c文件存储在内部flash中,缺点:图标较多内部flash放不下;
2、以位图流方式存放在外部如sd卡,然后以流位图的方式显示;缺点:占用较高的内存;
3、放在sd卡中,不以流位图的方式,通过emwin自带的解码显示如(logo的方式显示,放在WM_PAINT中),发现触摸点击不了;

请教大神,还有什么方式显示图标?

网友:
我一直用的第一种。如果是F429+SDRAM的形式,第二种就非常合适了,因为SDRAM空间很大。

楼主:
我图标的数量就有11个,还不带logo之类的,发现如果以方式一的显示放不下;
如果以方式2 的显示,发现进入2级界面的时候较卡,当然我是使能WM_CF_MEMDEV,如果不使能的话,发现有撕裂的现象;使能的话进入2级界面就比较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图标的数量就有11个,还不带logo之类的,发现如果以方式一的显示放不下;
如果以方式2 的显示,发现进入2级界面的时候较卡,当然我是使能WM_CF_MEMDEV,如果不使能的话,发现有撕裂的现象;使能的话进入2级界面就比较卡了;

网友:
你的图标是多大,F407有1MB的Flash,应该足够了。

楼主:
图标是40kb一个总共11个;理论上是440k,为啥提示出问题

楼主:
转换成.C文件数组的格式是不是变的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标是40kb一个总共11个;理论上是440k,为啥提示出问题

你的图标横竖坐标宽度是多少。

楼主:
图标已经放在内部flash里面了,原来我器件型号选错了,谢谢群主耐心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