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存储设备函数GUI_MEMDEV_DrawPerspectiveX(),

楼主(2017-04-10):
GUI_MEMDEV_Handle hMem0, hMem1, hMem2;
hMem0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150, 150, GUI_MEMDEV_NO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
hMem1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75, 150,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
hMem2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75, 150,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_COLOR_CONV_888);
GUI_MEMDEV_Select(hMem0);
GUI_JPEG_Draw(_aJPEG, sizeof(_aJPEG), 0, 0);
GUI_MEMDEV_Select(hMem1);
GUI_MEMDEV_DrawPerspectiveX(hMem0, 0, 0, 150, 110, 75, 20);
GUI_MEMDEV_Select(hMem2);
GUI_MEMDEV_DrawPerspectiveX(hMem0, 0, 20, 110, 150, 75, -20);
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0, 0, 10);
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1, 160, 10);
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2, 245, 10);
根据手册实例稍作改动,自己使用了一张100*200像素的bmp图片,使用GUI_DrawBitmap函数在存储设备hMem0的中绘制了图片信息,然后将hMem0 作为hMem1和hMem2的源设备,在屏幕上进行显示时,hMem0 图片显示正常,但 hMem1和hMem2中的图片显示模糊,可以看清图像大致,但色彩完全对不上。 LCD使用的是16位色彩,565格式,更改了GUI_MEMDEV_APILIST_16,GUI_COLOR_CONV_565这2个参数。  请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
显示的hMem1和hMem2存储设备内有2个hMem0中的图像。

网友:
早期的这个帖子里面,有用过这个函数,看看能否帮到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92&fpage=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这个帖子里面,有用过这个函数,看看能否帮到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92&fpage=4

请注意,该函数目前仅用于色彩深度为32 bpp 的存储设备和色彩深度为32 bpp 的系统。   我估计就是这个限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这个帖子里面,有用过这个函数,看看能否帮到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92&fpage=4

还是用画图软件来做图片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