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窗口背景颜色设置问题

楼主(2017-04-10):
如这张图,想改变键盘的背景颜色,发现都无处可改,也不知道这个灰色的背景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参考SKIN_NOTEPAD这个例程来做的这个键盘。
调用WM_CreateWindowAsChild()这个函数创建的键盘背景的方形窗口,但是在该窗口的回调函数中,都没有接收到WM_INIT_DIALOG消息,
在WM_PAINT消息里面调用WINDOW_SetBkColor()设置时,又会弹出错误提示,说背景窗口的句柄还未初始化

网友:
WM_INIT_DIALOG消息是对话框才有的。窗口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_INIT_DIALOG消息是对话框才有的。窗口没有。

网友:
哦,那这个窗口的背景色要在哪里设置啊。。。。按说,有窗口句柄的话,应该直接调用WINDOW_SetBkColor()这个函数的话就行了吧,为什么会弹框出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这个窗口的背景色要在哪里设置啊。。。。按说,有窗口句柄的话,应该直接调用WINDOW_SetBkColor()这个函数的话就行了吧,为什么会弹框出错呢

你再多试试,按说没问题的,不行就用GUI_SetBkColor,放在WM_PAINT消息里面也是可以的。
设置完毕后,务必加上GUI_Cl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