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icon图标显示有背景色

楼主(2017-04-11):
最近做图标的时候,使用带透明的图标,正常显示的时候没问题,如果选择某个图标的时候,会有ICON背景色;
ICONVIEW_SetBkColor(hIcon, ICONVIEW_CI_SEL, GUI_GREEN | 0x80000000);
此为背景添加函数;选中图标的时候为白色,请问如何将这个白色的背景色去掉,我屏蔽掉此函数还是会有,求高手赐教?

网友:
你说的是点击图标后,显示出来的透明效果吗,不需要这种透明效果的话,设置0x80000000为0x00000000就可以了,颜色数值最高8位是alpha通道。

楼主:
对,就是选中之后的白色阴影,我将0x80000000改为0x00000000一样会有,然后我将GUI_GREEN改为图标的背景色,就没有了,估计背景色跟图标背景色一样;所以无法看见,但是如果背景色为渐变色的话,那就无法更改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选中之后的白色阴影,我将0x80000000改为0x00000000一样会有,然后我将GUI_GREEN改为图标的背景色,就没有了,估计背景色跟图标背景色一样;所以无法看见,但是如果背景色为渐变色的话,那就无法更改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将0x80000000改成0xFF0000000,设置成完全透明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设置可以了,更改为0xFF0000000,图标的高16位为其透明通道,在导出的,C文件如何看其为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