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DIT最大字符个数不能修改

楼主(2017-04-11):
如题,设置EDIT为TEXT模式,但是,最大只能显示8字符,调用EDIT_SetMaxLen(hItem,20);都无法修改过来,怎么回事啊,
不会又是工程的问题吧,还是有哪里出了点不知道的BUG

for(i=0; i&ltARAM_NUM; i++)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i);

            EDIT_SetTextMode(hItem);
            EDIT_SetFont(hItem,GUI_FONT_24_ASCII);
            EDI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EDIT_SetText(hItem,page_info);
            EDIT_SetMaxLen(hItem,20);
            WM_DisableWindow(hItem);
            EDIT_SetBkColor(hItem,EDIT_CI_DISABLED,EDIT_PARAM_COLOR_BK);
        }

网友:
EDIT_SetMaxLen(hItem,20);提前先设置了。

这个自己多试试,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_SetMaxLen(hItem,20);提前先设置了。

这个自己多试试,应该没问题的。

是在资源列表里面的
  { EDIT_CreateIndirect, "", GUI_ID_EDIT0, E0_X0, E0_Y0, E_H, E_V, 0, 0x64, 0 },
倒数第二个的0x64设置的100个字符最大

在文档中只是提了下,这个Param是最大长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