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DROPDOWN下拉列表为何不能显示中文
大牛的形成也是时间与技术的积累

楼主(2017-04-12):
hItem = DROPDOWN_CreateEx(120, 100, 250, 60, hBkDist, WM_CF_SHOW, 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GUI_ID_DROPDOWN0);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HZ24);   //这里显示了了“中文”两个字,中文字体是没什么问题的,在其它很多地方都用了这个字体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中文");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24B_ASCII);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Chinese");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English(United States)");
    DROPDOWN_SetSel(hItem, SysPara.language); //Default value: -1
    DROPDOWN_SetUpMode(hItem, 0); //Dft: Onoff = 1
    DROPDOWN_SetItemSpacing(hItem, 5); //not included character's height
    我试过列表中有中英混合的情况和全中文的情况下,中文都显示不了,只能显示英文,请教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测试了下,没问题啊,测试的是我们V6板子上面的GB2312全字库,例子模板在这里: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A(2019-04-17):
Hi 版主,我參考 第22章 C 文件格式的汉字生成和实现(Unicode编码)
但再使用DROPDOWN時,怪怪的,如下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 ID_DROPDOWN_0);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Today_avg3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今日平均值");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Today_max3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今日最大值");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Today_min3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今日最小值");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Threeday_avg3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前三天平均值");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Threeday_max3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前三天最大值");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Threeday_min3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前三天最小值");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Sixday_avg3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前六天平均值");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Sixday_max3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前六天最大值");
                DROPDOWN_SetFont(hItem, &GUI_FontSixday_min30);
                DROPDOWN_AddString(hItem, "前六天最小值");

                DROPDOWN_SetItemSpacing(hItem, 15);
                DROPDOWN_SetSel(hItem, 0);

當只有放一個名稱的時候,正常

第二個後 就不正常了,有解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 版主,我參考 第22章 C 文件格式的汉字生成和实现(Unicode编码)
但再使用DROPDOWN時,怪怪的,如下
...

这个像是有些汉字没有生成吧。

网友A:
Hi,版主

你能模擬看看,就會發現,怪怪的

謝謝

補充一下 ,你必須要試2個以上 才會不正常!

一個都時候是正常的,兩個以上的中文選項,會出現異常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i,版主

你能模擬看看,就會發現,怪怪的

发个模拟器上面能测试的程序,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个模拟器上面能测试的程序,我试试。

這兩個
                DROPDOW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DROPDOWN0), Fonts[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DROPDOWN0), Name[0]);

Fonts[0] 跟 Name[0] 為 繁體中文
Fonts[1] 跟 Name[1] 為 簡體中文
Fonts[2] 跟 Name[2] 為 英文
由於字的關係 0跟1是呈現一樣

英文 為正常

ps 電腦模擬的,連中文都不會顯示....如圖

但單晶片上可以顯示中文但是錯誤的,如圖
正確的應該為

今日平均值
今日最大值
今日最小值

麻煩版主了,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兩個
                DROPDOW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DROPDOWN0), Fonts[0]);
                DROPDOWN_ ...

白天了就给你测试下,现在有点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兩個
                DROPDOWN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DROPDOWN0), Fonts[0]);
                DROPDOWN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