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modbus的两个疑问

楼主(2017-04-12):
老大好,看了老大的modbus 在 STM32V4开发板的例程 ,有两个疑问:
一个是使用的是定时器2  时钟应该是 72Mhz ,而不是 uiTIMxCLK = SystemCoreClock / 2;  因为APB1是36Mhz ,但是定时器又2倍频了 ,还是 72Mhz .
第二个疑问是 bsp_StartHardTimer 函数内部直接调用函数 TIM_GetCounter 获取计数器的值 在加某个数值 ,存在越界的可能 。

现在手里没有示波器 没法验证 希望老大给解惑啊。

网友:
1.  F1系列这里的确是个错误,没有修改过来,是由F4系列的那个直接修改过来的,F4系列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感谢楼主指出。
2.  溢出也没有关系的,16位定时器溢出后又从0开始计数,你把溢出值正好赋值给CC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