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关于2D库在使用上的设计是不是没想好?

楼主(2017-04-13):
刚看了新版教程第65章的窗口中任意绘制2D图形。
教程中总结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三种绘制方法都需要在窗口被移动或覆盖时,不会自动重绘,需要手动维护。
然后,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在固定窗口绘制任意2D图形不是最常见最普通的应用么

emwin的设计者怎么没想到呢?
还是说,希望以XY数据在image中显示这种方式来替代呢?

XY这方式太费数据存储,而且也显然不够灵活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不要太纠结,自己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这不就跟你裸机绘制是一样的吗,自己管理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要太纠结,自己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这不就跟你裸机绘制是一样的吗,自己管理好就行了。

关键现在就是不能想跟裸机那样自由画啊,不好管理啊
举一个实际例子:在主页面下,有一个框是专门用来显示坐标轨迹的,单纯的点线画图,
但是,有时会需要进到别的页面去设置些参数什么的,就会覆盖掉这个轨迹框。
那这时,再回到这个主页面,并且要接着原来的显示继续画,要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现在就是不能想跟裸机那样自由画啊,不好管理啊
举一个实际例子:在主页面下,有一个框是专门用来显示坐标轨迹的,单纯的点线画图,
但是,有时会需要进到别的页面去设置些参数什么的,就会覆盖掉这个轨迹框。
那这时,再回到这个主页面,并且要接着原来的显示继续画,要怎么 ..

重新绘制下就好了,很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绘制下就好了,很容易啊。

哪里有说的这么容易啊,运动轨迹啊,又不是单说固定的画一个圆这么简单的
你就想,用cad画的一个复杂的2D图形,像打标机或是激光机这样的,
运动到中途或个点的时候,暂停下,修改下参数,然后回到界面继续运行。

此时,这个2D图形该怎么处理呢?

我现在想到的唯一方法,也就是把显示区域全部保存了,回来时再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说的这么容易啊,运动轨迹啊,又不是单说固定的画一个圆这么简单的
你就想,用cad画的一个复杂的2D图形,像打标机或是激光机这样的,
运动到中途或个点的时候,暂停下,修改下参数,然后回到界面继续运行。

网友:
绘制的到存储设备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制的到存储设备啊,亲。

好吧,如果只能这样手动保存恢复的话。
看了下新版教程,存储设备这玩意还真没太看懂啊,还是要仔细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制的到存储设备啊,亲。

如果用存储设备来绘制这个轨迹图的话,我想,是不是在大页面上再建个单独的显示轨迹的小的页面呀。用存储设备的话,要怎么更新重绘这小窗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