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CreateWindowAsChild()这函数怎么用来着?

楼主(2017-04-14):
一直都是用资源列表,对话框方式来创建新窗口,但这个资源列表不太好创建两个WIN吧。不知道怎么获取WIN的句柄。
所以改用WM_CreateWindowAsChild()在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创建一个WIN。但是呢,创建出的WIN后,也好像是有问题的。
连设置个背景颜色都出错了,

h_track = WM_CreateWindowAsChild(WIN1_X0,WIN1_Y0,WIN1_H,WIN1_V,hWin,WM_CF_SHOW,cb_track,0);

static void cb_track(WM_MESSAGE *pMsg)
{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
//            GUI_SetBkColor(GUI_TRANSPARENT);
          GUI_SetFont(GUI_FONT_32_ASCII);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ispStringAt("X:102",0,0);
          GUI_DispStringAt("Y:222",0,40);
            WINDOW_SetBkColor(pMsg->hWin,GUI_RED);   //在这里设置背景颜色
        }
        break;
    }

}

网友:
在WM_CREATE消息里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M_CREATE消息里创建。

第一个背景窗口是用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的,
第二个活动窗口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创建比较好哦。
你说的WM_CREATE消息的话,是用WM_CreateWindowAsChild()这种方式直接创建窗口时才能接收到的消息吧,用GUI_CreateDialogBox()这个方式的能接收到这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