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sif字体使用问题

楼主(2017-04-14):
创建了sif的抗锯齿Antialiased,2bpp字体,用GUI_SIF_CreateFont创建的时候,发现用GUI_SIF_TYPE_PROP类型就显示正常,如果用GUI_SIF_TYPE_PROP_AA2显示就出错了。请教一下,如果使用sif的抗锯齿字体,除了用GUI_SIF_CreateFont( sifBuff ,  &sifFont32 , GUI_SIF_TYPE_PROP_AA2 );还需要如何处理?我用的是stemwin5.30版本,谢谢。

网友:
没问题的,只要保证下面这个对应就是可以的。

楼主:
感谢回复
我创建的是:antialiased,2bpp。使用的是:GUI_SIF_TYPE_PROP_AA2。结果显示0的时候出现的是00,1个变成了2个,显示ab的时候变成了aabb。使用时如果是GUI_SIF_TYPE_PROP才正常。我用的是5.30版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本身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只要保证下面这个对应就是可以的。

(2017-04-15 00:41)嬀/color]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

这个FontCvt小软件使用ST官方提供的,其它版本的大部分是Demo版本,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ontCvt小软件使用ST官方提供的,其它版本的大部分是Demo版本,你试试。

(2017-04-15 11:16)嬀/color]
我试了一下,果然是这个问题。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果然是这个问题。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