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寸触摸屏

楼主(2017-04-14):
关于开发板的5寸触摸屏支持同时按下两个地方,能够同时获取到两个坐标值吗?

网友:
没问题,支持多点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支持多点触摸。

请问,有关于多点触屏的相关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关于多点触屏的相关例程吗?

这个FT5X06驱动代码里面的最后一个函数就是,直接调用就好了,就可以获取多点触摸值,但是没有做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T5X06驱动代码里面的最后一个函数就是,直接调用就好了,就可以获取多点触摸值,但是没有做例子。

{
        g_tFT5X06.Count++;
            g_tFT5X06.X = (int16_t)(buf[3 + 6*i] & 0x0F)<<8 | (int16_t)buf[4 + 6*i];
            g_tFT5X06.Y = (int16_t)(buf[5 + 6*i] & 0x0F)<<8 | (int16_t)buf[6 + 6*i];
            g_tFT5X06.Event = buf[0x3 + 6*i] >> 6;
            g_tFT5X06.id = (buf[5 + 6*i])>>4;
        }
是这段代码是吧,请问关于这个代码的解析是要看那个寄存器表吗?还是看什么资料    g_tFT5X06.X = (int16_t)(buf[3 + 6*i] & 0x0F)<<8 | (int16_t)buf[4 + 6*i];
       g_tFT5X06.Y = (int16_t)(buf[5 + 6*i] & 0x0F)<<8 | (int16_t)buf[6 + 6*i];

楼主:
关于FT5216读取回来的数据,每一位对应的含义是否有相关数据手册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FT5216读取回来的数据,每一位对应的含义是否有相关数据手册说明

网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1?(2017-04-18 00:45)?
对对对,就这个,还有个问题,触摸屏的像素分辨率是如何与TFtldc的分辨率对应上的,tftlcd分辨率是800*480,而触摸屏我看他的发射和接受电机是22*12,那么这两者分辨率是如何对应的。例程里面iic读取的数据直接是和tftlcd对应好的坐标。所以这见面是如何转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对对,就这个,还有个问题,触摸屏的像素分辨率是如何与TFtldc的分辨率对应上的,tftlcd分辨率是800*480,而触摸屏我看他的发射和接受电机是22*12,那么这两者分辨率是如何对应的。例程里面iic读取的数据直接是和tftlcd对应好的坐标。所以这见面是如何转化的。

我们买个这个是触摸板子和触摸芯片一体的,不用配置,直接读出来就是坐标值,淘宝上面很多卖的。

PS:这里的触摸板子不包含T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买个这个是触摸板子和触摸芯片一体的,不用配置,直接读出来就是坐标值,淘宝上面很多卖的。

PS:这里的触摸板子不包含TFT
?(2017-04-18 10:44)?
嗯嗯,同样尺寸的显示屏的分辨率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换一个分辨率高的显示屏,而触摸屏没换,那么,此时按下触摸屏上一点,触摸芯片返回的值和显示屏的分辨率所对应的点就对应不上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同样尺寸的显示屏的分辨率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换一个分辨率高的显示屏,而触摸屏没换,那么,此时按下触摸屏上一点,触摸芯片返回的值和显示屏的分辨率所对应的点就对应不上了,是吧!

对,要买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要买匹配的。?(2017-04-18 11:01)?
我主要想问的是,如果换了其他分辨率的显示器,而还用这个触摸屏的话,是不是要配置这个芯片ft5216.因为她们两的分辨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想问的是,如果换了其他分辨率的显示器,而还用这个触摸屏的话,是不是要配置这个芯片ft5216.因为她们两的分辨率是不一样的。

是的。
这是必须的。

楼主:
5寸触摸屏和tftlcfd液晶显示器分辨率匹配的问题,ftflcd和触摸屏的分辨率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进行触摸操作时,显示的坐标肯定是显示屏的坐标,但是触摸屏的触摸和显示屏的坐标显然是不一定对应的,所以这时候需要设置下触摸屏的分辨率。我在查看了ft5216的应用笔记的文档中发现,ft5216存在一个测试模式该模式有4个寄存器是用来配置触摸屏的分辨率,但当我读这个寄存器的值的时候,发现他的值全是0,到此时触摸屏的分辨率和显示屏的分辨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这个就存在的问题,是我的读的寄存器不对,还是其他什么问题,不知道是否有相关人员研究过。

楼主:
4月21号,初步完成测试模式的宽和高的像素的改变,而且能够切换到操作模式。程序中为了确保已经改变了宽度和高度的像素寄存器,在进去操作模式之前进行了寄存器的读取,判断是否已经改变了,宽和高的像素寄存器。当确定已经改变寄存器的值之后,进入操作模式。实验结构想象返回的x.y点的坐标没有改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今天要继续查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