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IEEE MAC地址购买价格及购买方案选择

楼主(2017-04-14):
最近涉及到给STM32F407分配MAC地址问题,问了硬汉哥,看了网上的其他许多资料,现在总结下整个过程供有需要的人参考。

MAC地址分配方案

方案一:自己编写适当的MAC地址。
优点:不用花钱。
缺点:自己分配的MAC有可能占用其他公司已有的或未使用的MAC地址,引起法律纠纷。

方案二:向IEEE购买MAC地址(其实是购买OUI)。
优点:不用担心MAC地址冲突和法律纠纷问题。
缺点:需要花费几万元费用。

方案二有如下购买方案选择:

1、 MA-L(可大约生成1600万个地址)费用如下:
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regauth/oui/index.html

2、 MA-M(可大约生成100万个地址)费用如下:
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regauth/oui28/index.html

3、 MA-S(可大约生成4096个地址)费用如下:
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regauth/oui36/index.html

最后我实际使用的方案:方案一。由于设备不连接互联网且都是通过交换机和其他设备通信,加上费用和时间问题,就暂时不买了。
如果想买的话,按照里面的连接直接向IEEE购买即可,国内没有代理。

附:自己分配MAC地址注意点
第一个字节的 bit0 需要设置为 0 ,因为组播地址只能做目的地址而不能作为源地址,否则有的设备会被高级交换机过滤掉,原因见下图。

新增下图:MAC地址格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写教程正在简单整理了下,你帖子中最后部分用这个就表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写教程正在简单整理了下,你帖子中最后部分用这个就表示了

网友:
嗯,,我也有这个图,但是那个中文的看着稍微容易懂些就用那个了

网友:
补充此贴,除了一种OUI方式以外,还有一种IAB方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9b3eb50100koqd.htm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此贴,除了一种OUI方式以外,还有一种IAB方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9b3eb50100koqd.html
====================

网友:
谢谢补充

IAB方式和MA-S方式给的MAC地址数量一样,价钱上好像MA-S似乎多一点点

网友:
能不能 利用现有产品的MAC地址,比如说路由器,只要我不用该路由器连上互联网,我就可以利用它的MAC地址?
坚持到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 利用现有产品的MAC地址,比如说路由器,只要我不用该路由器连上互联网,我就可以利用它的MAC地址?

可以这么做,有的人直接去垃圾回收站买些网卡等上面的MAC地址,,这个绝对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