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显示外部flash彩图的问题,很急

楼主(2017-04-14):
我想把一张480×320的16位彩图放在外部flash,然后在单片机内部每次取4k数据依次进行显示,没有SDRAM,也没用文件系统,是不是没有办法了,希望各位朋友和硬汉老师能帮帮我

网友:
可以使用流位图,流位图的API里面有外置方式的,也就是以Ex结尾的,你可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流位图,流位图的API里面有外置方式的,也就是以Ex结尾的,你可以调用。

流位图的格式是.dta格式,怎么转化为.c或者.bin格式存放在外部flash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位图的格式是.dta格式,怎么转化为.c或者.bin格式存放在外部flash呢

建议自己找找答案,硬汉兄已经给你指出道路了,如果他用过肯定告诉你怎么做的步骤了,没有告诉你说明他也是回头翻找的内容,难道需要他把所有内容都找到了告诉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位图的格式是.dta格式,怎么转化为.c或者.bin格式存放在外部flash呢

转换成C使用U2C.exe小软件。
转换成bin比较简单,直接修改后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自己找找答案,硬汉兄已经给你指出道路了,如果他用过肯定告诉你怎么做的步骤了,没有告诉你说明他也是回头翻找的内容,难道需要他把所有内容都找到了告诉你吗

,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