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CreateWindowAsChild()创建的窗口如何设置背景颜色?

楼主(2017-04-16):
如题,用这个函数创建新窗口后,想设置一下背景颜色,不知道在哪个消息里面处理,我在WM_PAINT和WM_CREATE消息里面调用
WINDOW_SetBkColor(h_page,GUI_GREEN);处理时,会出错,说是没有初始化,可我都用WM_Exec()来执行了,在界面里面也能出现创建的窗口
但就是背景色没改变,且弹框出错

网友:
这个仅仅是设置颜色,调用GUI_Clear了吗,在板子上面实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仅仅是设置颜色,调用GUI_Clear了吗,在板子上面实际测试。

刚在板子上试了下,
      case WM_PAINT:
      {
          WINDOW_SetBkColor(pMsg->hWin,GUI_RED);
            GUI_Clear();
      }
      break;
没有出错,程序还在跑着GUI_Delay()
但是屏并没有被设置成红色,而是不知道哪里设置成的灰色,可能是默认的窗口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在板子上试了下,
      case WM_PAINT:
      {
          WINDOW_SetBkColor(pMsg->hWin,GUI_RED);
.......

改成GUI_SetBkColor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GUI_SetBkColor是否有问题

使用WINDOW_SetBkColor()这个的时候,是不需要GUI_Clear()的吧,我别的地方使用的时候,都是没有使用GUI_Clear(),都能更改颜色的。
GUI_SetBkColor()这个是设置文字的背景色啊,变不能改变窗口的背景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