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WIPELIST控件的滑动

楼主(2017-04-16):
SWIPELIST控件的PC仿真例子可以及用鼠标拖着上下滑动,移植到STM32F429 Discovery后发现滑动不起作用,几个开关语句也加入了,

WM_MOTION_Enable(1);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 ID_SWIPELIST_0);
WM_MOTION_SetMoveable(hItem, WM_CF_MOTION_X, 1);
WM_MOTION_SetMoveable(hItem, WM_CF_MOTION_Y, 1);
只能单点,不能滑动。我的开发板式是电阻屏,是否不能具备滑动的功能?有用过的的兄弟吗?

楼主:
改了一下触摸的驱动,可以滑动了。
原来我是照着官方例子改的,官方例子有一个判断条件,
if(prev_state != TS_State.Pressed )
  {
    prev_state = TS_State.Pressed;
    TS_State.Layer = 1;
    GUI_TOUCH_StoreStateEx(&TS_State);
  }
应该是按下去以后必须松开才能更新触摸输入,这样就不能得到连续的的滑动坐标输入,因此导致无法滑动。去掉此判断就可以滑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