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电阻触摸屏的坐标值不同是怎么个情况 ?

楼主(2017-04-17):
请教下,关于电阻触摸屏的坐标值不同是怎么个情况 ?

也就是x坐标不变,y做改变的情况下,x的坐标值会不一样 ??
X = -28     Y = 19
X = 11     Y = 372
X = -14   Y = 786
上面的三个 x坐标的值差别很大,在触摸时,在x坐标为相同的情况下,x坐标值应该保持基本不变才对或者变换不大
y值变换是对的

现在 x 坐标的值相差蛮大,是什么原因啊 ??

网友:
先做触摸校准,然后就是每次的采集数值做个平均,还有就是滤掉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触摸校准,然后就是每次的采集数值做个平均,还有就是滤掉飞点。

这些都已经做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已经做过了啊,

换个电阻触摸板试试,仅换那个触摸板,有些触摸板的线性度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阻触摸板试试,仅换那个触摸板,有些触摸板的线性度比较差。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