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每次制作教程的模板的例程都要耽误些时间,这次的网络例程统一全部使能DHCP,推荐接

楼主(2017-04-18):
每次制作教程的模板例子要耽误些时间,本次的制作主要纠结以下的问题。
1.  要不要使能DHCP,不使用DHCP,用户还得自己设置IP地址,而且还得跟电脑直连测试。
     这种方式太麻烦了,决定果断放弃,直接所有例子都使能DHCP,而且使能局域网域名NetBIOS,
     用户只需ping 域名就可以获得板子自动获取的IP地址。
2.  后面有需要添加的,再补充。

网友:
自动分配时很容易出现跟固定IP冲突,建议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分配时很容易出现跟固定IP冲突,建议可以选择

可以的,后面在教程的附加章节,专门做个配置说明,其实也比较简单

用户只需在配置向导里面禁止DHCP,并设置IP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