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中在中断中使用消息队列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7-04-19):
这是中断程序:
u8 V1alueToSend;//发送变量
    BaseType_t x1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接收中断处理*/
  if(USART_GetITStatus(DVR_UART, USART_IT_RXNE) != RESET)
  {
    //取出数据,同时也是清除中断标记
        USART_ITConfig(DVR_UART,USART_IT_RXNE,DISABLE);
        V1alueToSend=DVR_UART->SR;
        V1alueToSend=DVR_UART->DR;
        USART_ITConfig(DVR_UART,USART_IT_TC,ENABLE);
    xQueueSendFromISR(DVR_Usart,&V1alueToSend,&x1HigherPriorityTaskWoken);//发送到队尾的数据
        USART_ITConfig(DVR_UART,USART_IT_TC,DISABLE);
        USART_ITConfig(DVR_UART,USART_IT_RXNE,ENABLE);
  }

这是接收程序:
     u8 x4received;
  portBASE_TYPE x4Status;
  pvParameters = pvParameters;
x4Status=xQueueReceive(DVR_Usart,&x4received,2);
if(x4Status==pdPASS)     [sub][/sub][sup][/sup][strike][/strike]

网友:
先确定中断里面接收到数据没有。

另外中断里面发送完毕消息队列后,根据x1HigherPriorityTaskWoken数据使能任务切换。

楼主:
如何使能任务切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中断里面接收到数据没有。

另外中断里面发送完毕消息队列后,根据x1HigherPriorityTaskWoken数据使能任务切换。

刚看了,程序近中断了,也执行到发送消息队列这一步了,但是就是接受不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程序近中断了,也执行到发送消息队列这一步了,但是就是接受不到数据?

网友:
先找个简单定时器中断测试你的程序能够给你的这个任务发送中断消息不,先把这个事情确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简单定时器中断测试你的程序能够给你的这个任务发送中断消息不,先把这个事情确认了

我刚才一步一步调试,看到程序进入中断,并且执行了接受数据和发送消息队列这一步,然后也执行了任务中接受消息队列这一步,但是就是那个判断“pdPASS”过不去,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一步一步调试,看到程序进入中断,并且执行了接受数据和发送消息队列这一步,然后也执行了任务中接受消息队列这一步,但是就是那个判断“pdPASS”过不去,不知道为什么?

帮不上了。不知道你的程序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不上了。不知道你的程序怎么回事。

网友:
我现在换成二值信号量,使用全局变量传递数据就可以正常执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我使用IAR调试的时候,想看队列的信息,但是调出来提示我要将configQUEUE_REGISTRY_SIZE参数配置成不为0的数,但是我已经设置为10了,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