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MWIN双层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7-04-19):
stemwin启动2层显示的时候 iconview的背景重绘会把一些图标覆盖,请问这如何解决呢?

网友:
建议别用双图层,管理太麻烦了,这个我们的V6综合Demo,一直用的单图层,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楼主:
这样。。。,因为我用ICONVIEW控件做桌面,但创建对话框后窗口移到图标那里会卡顿,所以我就想会不会用双层显示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因为我用ICONVIEW控件做桌面,但创建对话框后窗口移到图标那里会卡顿,所以我就想会不会用双层显示好点。

用双图层并不能增加性能,而且会使得系统界面设计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