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第74章      附件I--程序运行时横竖屏任意切换简易

楼主(2017-04-19):
完整65章+12章附件教程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74章      附件I--程序运行时横竖屏任意切换简易说明

        本教程配套的横竖屏切换例子是通过函数GUI_SetOrientation来实现(关于这个函数的使用和相关知识,看官方手册即可,讲解比较清楚),通过这个函数可以在程序运行时任意切换。显示切换后,触摸也要跟着切换,否则触摸是不正确的。
        横竖屏切换的两个例子是:
            V6-613_STemWin实验_程序运行时横竖屏任意切换(RTOS)
            V6-614_STemWin实验_程序运行时横竖屏任意切换(裸机)
        这两个例子的功能是一样的,都实现了横屏,横屏180度,竖屏和竖屏180度四种方向的任意切换,具体实现的关键代码如下: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Win;
     WM_CALLBACK *OldCallBack;
     uint8_t ucKeyCode;
     OS_ERR      err;

     /* 初始化 */
     GUI_Init();

     /*
      关于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的设置说明
        1. 使能多缓冲是调用的如下函数,用户要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中配置了多缓冲,调用此函数才有效:
           WM_MULTIBUF_Enable(1);
        2. 窗口使能使用内存设备是调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3. 如果emWin的配置多缓冲和窗口内存设备都支持,二选一即可,且务必优先选择使用多缓冲,实际使用
           STM32F429BIT6 + 32位SDRAM + RGB565/RGB888平台测试,多缓冲可以有效的降低窗口移动或者滑动时的撕裂
           感,并有效的提高流畅性,通过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是做不到的。
        4. 所有emWin例子默认是开启三缓冲。
     */
     WM_MULTIBUF_Enable(1);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TOUCH_Calibration();

     /* 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
     OldCallBack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 创建对话框 */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设置UTF-8编码 */
     GUI_UC_SetEncodeUTF8();

     while(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向消息队列发送数据 */
                       OSSemPost((OS_SEM *)&SEM_SYNCH,
                                  (OS_OPT  )OS_OPT_POST_1,
                                  (OS_ERR *)&err);
                       break;

                   case JOY_DOWN_OK:           /* 摇杆OK键按下 实现显示方向的切换 */

                       /*第1步: 删除当前显示的对话框**************************/
                       WM_DeleteWindow(hWin);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OldCallBack);
                       GUI_Delay(1);
                   /*第2步: 设置emWin的显示方向,0表示横屏,1表示横屏180°,2表示竖屏,3表示竖屏180° */
                       g_LcdDirection++;         //--------------(1)
                       if(g_LcdDirection > 3)
                       {
                            g_LcdDirection = 0;
                       }

                       switch(g_LcdDirection)
                       {
                            /* 横屏显示,设置显示方向 */
                            case 0:               //--------------(2)
                                 LCD_SetDirection(g_LcdDirection);
                                 GUI_SetOrientation(0);
                                 break;

                            /* 横屏180°,设置显示方向 */
                            case 1:              //--------------(3)
                                 LCD_SetDirection(g_LcdDirection);
                                 GUI_SetOrientation(GUI_MIRROR_X | GUI_MIRROR_Y);
                                 break;

                            /* 竖屏,设置显示方向 */
                            case 2:             //--------------(4)
                                 LCD_SetDirection(g_LcdDirection);
                                 GUI_SetOrientation(GUI_SWAP_XY | GUI_MIRROR_Y);
                                 break;
                            /* 竖屏180°,设置显示方向 */
                            case 3:              //--------------(5)
                                 LCD_SetDirection(g_LcdDirection);
                                 GUI_SetOrientation(GUI_SWAP_XY | GUI_MIRROR_X);
                                 break;
                       }

                       /*第3步: 现在就可以直接在新窗口上面显示了**************************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 创建对话框 */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break;
                   default:
                        /* 其它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GUI_Delay(5);
     }
}

1.     变量g_LcdDirection(用户自己定义的全局变量,非emWin的全局变量)是在bsp_tft_lcd.c文件中定义的,用来作为显示屏显示方向的标识,0表示横屏,1表示横屏180°,2表示竖屏,3表示竖屏180°。这个变量要被:
        电阻触摸屏bsp_touch.c文件中的触摸扫描函数TOUCH_CapScan,
        电容触摸屏bsp_gt811.c文件中的触摸扫描函数GT811_OnePiontScan
        电容触摸屏bsp_ts_ft5x06.c文件中的触摸扫描函数FT5X06_OnePiontScan所调用,
        因为显示屏显示方向切换后,触摸检测也需要跟着切换。
2.     横屏显示,通过函数LCD_SetDirection更新显示屏的宽的全局变量g_LcdWidth和高的全局变量g_LcdHeight(用户定义的函数和全局变量),宽和高的全局变量要被:
        电阻触摸屏bsp_touch.c文件中的触摸扫描函数TOUCH_CapScan,
        电容触摸屏bsp_gt811.c文件中的触摸扫描函数GT811_OnePiontScan,
        电容触摸屏bsp_ts_ft5x06.c文件中的触摸扫描函数FT5X06_OnePiontScan所调用。
        通过函数GUI_SetOrientation设置显示屏的显示方向,这个是emWin提供的函数,特别注意这个函数比较耗emWin动态内存,要保证emWin的动态内存至少能够存储整个显示屏的一帧数据才可以使用。
3.     横屏180°显示,实现方法同第2条,其中函数GUI_SetOrientation参数在emWin手册中讲解比较清楚。
4.     竖屏显示,实现方法同第2条,其中函数GUI_SetOrientation参数在emWin手册中讲解比较清楚。
5.     竖屏180°显示,实现方法同第2条,其中函数GUI_SetOrientation参数在emWin手册中讲解比较清楚。
下图是横屏和横屏180°的显示效果,截图是一样的,800*480分辨率:
下图是竖屏和竖屏180°的显示效果,截图是一样的,480*800分辨率:
===========================================================
        学会了程序运行时任意切换的方法,也许有初学者更想知道上电后就按照某个方向显示的方法,因为项目中仅需按照某个方向显示即可,无需运行时做切换。这种情况下,用户仅需在emWin初始化函数GUI_Init后调用如下三个函数即可(根据不同的显示方向,选择其中的一组)。
/* 横屏显示调用如下三个函数  */
g_LcdDirection = 0
LCD_SetDirection(g_LcdDirection);
GUI_SetOrientation(0);
/* 横屏180°显示调用如下三个函数  */
g_LcdDirection = 0
LCD_SetDirection(g_LcdDirection);
GUI_SetOrientation(GUI_MIRROR_X | GUI_MIRROR_Y);
/* 竖屏显示调用如下三个函数  */
g_LcdDirection = 0
LCD_SetDirection(g_LcdDirection);
GUI_SetOrientation(GUI_SWAP_XY | GUI_MIRROR_Y);
/* 竖屏180°显示调用如下三个函数  */
g_LcdDirection = 0
LCD_SetDirection(g_LcdDirection);
GUI_SetOrientation(GUI_SWAP_XY | GUI_MIRROR_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