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TCP-IP] 为什么ping通的时间很长

楼主(2017-04-19):
如图,我单独建了个任务来跑lwip,结果ping的时间都非常长,ucosiii总共才2个任务  ,求解是为什么

网友:
现在是网线跟电脑直连的吗,还是路由器,要是路由器的话,重启下路由器,换个网口试试。

楼主:
连的路由器。重启换网口都没用。如果不使用ucosiii,ping的时候倒是会小于1ms
是不是lwip加上操作系统,需要更改一些配置?网络芯片用的是enc28j60,用的是轮训来接收数据

网友:
用轮询貌似ping的时间会比较长, 以太网采用操作系统移植估计就没事

网友(2017-09-24):
轮询处理 肯定会的 用中断。

网友:
轮询方式这个是时间是正常的,一点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