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无法挂载

楼主(2017-04-20):
如题,NAND Flash的读写包括ReadID均测试了,正常。
/****************************************************************使用流程**********************************************//
//物理格式化

    for(cntx=0;cntx<1024;cntx++)
    {
        status=NandFlash_BlockErase(cntx);
    }
//格式化
    status=fformat("N0:NAND /FAT32 /WIPE");
//初始化
    status=finit("N0:");
//新建文件
    fout=fopen ("N0:\\test\\test1.txt", "w");
//Status返回值 01 格式化不成功,02,挂载失败,无MBR。
/****************************************************************驱动层**********************************************//

const NAND_DRV nand0_drv = {
  Init,
  UnInit,
  PageRead,
  PageWrite,
  BlockErase,
};
各函数均实现

/***************************************************************配置**********************************************//

使用的三星 K9F1G08U, page=2048+64 ,block=64 page ,device=1024 block

/***************************************************************现象**********************************************//
五个驱动函数,Init,PageRead函数都运行到了,但PageWrite函数和BlockErase没有运行,断点无停留。感觉不对,fformat难道不要调用PageWrite吗?

楼主:
已经搞定,是我把使用的流程搞错了。finit肯定要在fformat之前啊,因为还有些参数是在finit中初始化,所以死活不能格式化。

网友: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在使用(KEIL File System Component  Version 6.9.4)的时候。有NAND_MemBus.c的情况下,还需要再写一份驱动吗?假如需要实现,则需要实现的函数都有哪些呢?最近移植有点晕,希望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