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背景图上面按钮闪烁

楼主(2017-04-21):
做简单的触摸屏程序,背景是用贴图做的。绘制背景图是在WM_PRINT.
上面的按钮在操作之后会出现白色的闪烁,只限于按钮部分,因为遇到过吗?
处理器是,stm32f103ve

网友:
103不行,处理不过来的,103不适合贴图,你把WM_PAINT消息里面的绘图改成简单的清屏,测试下,应该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答!

楼主:
设置成建单清屏后问题依旧.
发现问题所在了:button 位图的显示,应该在初始化时候设置,而不是在wm_paint中设置.将其修改后,得到很大改善.
修改后只在按下的这个按钮处闪烁,不会全部按钮闪烁了.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在这里初始化按钮贴图

网友:
把存储设备打开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建单清屏后问题依旧.
发现问题所在了:button 位图的显示,应该在初始化时候设置,而不是在wm_paint中设置.将其修改后,得到很大改善.
修改后只在按下的这个按钮处闪烁,不会全部按钮闪烁了.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然后在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就好了。

网友(2021-05-18):
void MainTask(void)
{

        /* 窗口自动使用存储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初始化 */
        GUI_Init();

// 省略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