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求助,用stm32单片机坐了一个采集交流电压的板子,fft结果出来以后,怎么得到交流电

楼主(2017-04-21):
求助,用stm32单片机坐了一个采集交流电压的板子,fft结果出来以后,怎么得到交流电压的频率?还有相位?

网友:
基波频率就是。不过都是估算,采样点数多些,准确率高些。相位的话,单纯的求没有意义,因为你的采集位置不同,初始相位就不同。可以求解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来实现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波频率就是。不过都是估算,采样点数多些,准确率高些。相位的话,单纯的求没有意义,因为你的采集位置不同,初始相位就不同。可以求解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来实现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计算。

谢谢你的解答,如果我对一个信号采样fft后,怎么确定哪个是基波,有人说第一个是直流分量,第二个就是基波,但是如果我对50hz的信号采样256点,采样频率是3.2k,但是得到的第二个数是12.5hz,不是50hz,这是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如果我对一个信号采样fft后,怎么确定哪个是基波,有人说第一个是直流分量,第二个就是基波,但是如果我对50hz的信号采样256点,采样频率是3.2k,但是得到的第二个数是12.5hz,不是50hz,这是怎么算的?

3.2K/256就是你的频域分辨率,这些频率点中,数值最大的才是正弦波的频率点

正弦波的频域就是一根线。

ps:
什么是基波?
在复杂的周期性振荡中,包含基波和谐波。和该振荡最长周期相等的正弦波分量称为基波。相应于这个周期的频率称为基波频率。频率等于基本频率的整倍数的正弦波分量称为谐波。
对于你的50Hz正弦波,基本频率就是50Hz,之后的100Hz,150Hz就属于谐波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K/256就是你的频域分辨率,这些频率点中,数值最大的才是正弦波的频率点

正弦波的频域就是一根线。

网友:
谢谢,有点明白了,一段未知的频率的周期信号,幅值最大的点(假设采样点很多)就是基波,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