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BIn2C 转换图片错位

楼主(2017-04-21):
我想把自己的图标制作成C文件,用bin2c 转换之后刷了以后乱了,找到了好多bin2c软件  各种无语。
请教哪位大侠有这个软件,我在参考资料中并未找到!!
还有自己制作的图标需要注意什么呢,我用的ps自己做的
谢谢!!!

楼主:
怎么制作32位的图片呢

楼主:
我导出来的图片 转换出来的显示  错位  颜色也不对

楼主:
问题有一种解决办法了,ps做成png文件,然后再哟个iconworkshop转为bmp 然后再用bin2c转换出来就可以用了……不过好麻烦  直接看编码,ps到处的bmp的A通道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有一种解决办法了,ps做成png文件,然后再哟个iconworkshop转为bmp 然后再用bin2c转换出来就可以用了……不过好麻烦  直接看编码,ps到处的bmp的A通道都是0

用于什么上面,emWin?
如果是emWin上面,使用BmpCvt转换就好了,专用于转换成位图,你用B2C转换的还是原始的BMP文件,程序使用还得需要解码。